[钟表] 七块钱的尚动电子钟拆机+改RX8025

楼主(2022-08-23):
好久没给电子钟改8025了,前些天在数码值得买版块看见了这个尚动的电子钟,于是买了一个,到手7块钱吧,还行关于8025改造的详细版本请移步这里

这种电子钟的功能大同小异,按键也几乎都一样,但原厂晶振的精度都是一言难尽,各种快慢,走时几乎就没有准的;这次买的这个电子钟每天能慢接近2秒,必须得改8025

三节AAA供电,下面两节3V是给电子钟供电,上面那一节叠加3V后输出4.5V给背光LED供电

拆开

按键单独有一块板子来承载,比以前有进步的是板子上标注了按键的功能和电压的点位

板子上的元件比以前的电子钟少了不少,跟多数电子产品一样,后期的版本都是越来越简化。早前的板子上有4颗三极管(J3Y),现在只剩两颗了,分别给背光和蜂鸣器用

给8025供电的电压不能高于电子钟主控电压,否则容易造成走时不准和屏幕字符全显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问题,这里用了一颗XC6206 2.8V的LDO将3V电压降低到2.8V后,再给8025T供电

2022.08.24新增补充说明:
帖子中有些坛友说自己给8025T直接3V供电,没有出现走时不准和屏幕字符全显的问题,同时对使用6206降压后给8025供电的举措提出了疑问。
在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用6206 降压到2.8V再给8025T供电不是必须的,我是为了防止出现问题,做的预防性举措(个人习惯而已)。自己之前已经改过好多电子钟了,也确实遇到过8025供电电压比主控电压高,导致走时不准或者全屏字符全显的问题(有好几次)。每次处理这种问题很麻烦,测试电子钟走时准不准也很浪费时间(有时候得观察好几天),走时不准的话,还得重新拆开返工,劳神费力;有的电子钟外壳塑料不是新料,来回拆开再装上好多次,螺丝拧的次数多了,经常会出现滑丝,最后连外壳也拧不紧了,烦啊。所以后期给电子钟改8025的时候,我都先直接降压,再操作后面的步骤,一劳永逸,省心省力

因为电子钟的电压是3V的,这里选择了8025T

电子钟的内部空间宽裕,所以给8025用了转接板,做的正式一点

该标注的这里都已经标注好了,一图胜千言

小板都用薄的泡沫双面胶粘在各自的位置,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粘在斑马线上,万一以后小板需要拿下来,会扯坏斑马线

电子钟改完8025T之后,实测10天的误差没有超过1秒,任务圆满达成
山登绝顶我为峰,悟空专搞电子钟。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清晨的空气格外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晨的空气格外好

卧室的床上溜小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室的床上溜小鸟

小鸟起床找食吃

网友:
图文并茂,改电子钟的好教程

网友:
车呢?车在哪里?

网友:
改的漂亮,楼主有实力

网友C:
搞个有源晶振不是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有源晶振不是更简单。

人家就喜欢这个,人家家里有8025而且很多,为啥非要舍近求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晨的空气格外好

起床就把钟来搞

楼主:
不押韵,重来

楼主:
赶紧把你家的万年历改了吧。。。。。

网友:
厉害了!楼主。我是望尘莫及哈!

网友:
不改锂电不给好评

网友:
RX8025T为何不直接用3V供电?

2.8V的LDO能否不用?

网友:
顺手改个锂电进去

网友:
对啊,8025直接接3V电池就可以了吧,实在不行串个二极管,用LDO太奢侈了

网友:
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网友:
我也觉得用LDO有点奢侈了,8025在3V状态下应该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