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ord如何在下横线上打字,但是横线不会往后移

楼主(2022-08-23):
word如何在下横线上打字,但是横线不会往后移

最好是事先设置好,后来不用任何改动的方法,因为操作这个文档的人不熟练

网友:
这玩意都是先写字,后加的横线。要不是你试试看画表格?在要填的地方弄一表格,只留下面那条边线。

网友:
可以用快捷键Ctrl+U输入,
Ctrl+U

网友:
使用下划线

网友A:
把这一行做成一个一行多列的表格,然后把其他边框去掉,只留下要填写的横线

网友:
设定一下下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一行做成一个一行多列的表格,然后把其他边框去掉,只留下要填写的横线 ...

+1,我也喜欢这样操作...

网友:
本来就是打印出来填写的,实在不想动下划线,就用文本框输入文字。其实还是输入几个字,删除几个下划线,最省事儿。

网友:
看高手们的回复,学习下。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是办公用电子文档 需要填写上级下发的格式文档,文档里有现成的下划线。原意是让你打印出来再手写填报,楼主不想 只想电子文档直接填写再打印,那个下划线就会随着后移。这种格式文档我都是先吧下划线退格去掉,再点击 下划线那个U,再打字填写出来的就是带下划线的字体了。

网友C:
把插入设置成改写就行了方法1:如果要修改输入模式为“改写”模式,则用鼠标右键单击Word底部空白状态栏,在弹出的“自定义状态栏”中,单击“改写”选项。“改写”选项前面会显示对号标记。
方法2:按键盘“Insert”快捷键也可以修改“插入/改写”输入模式。

网友:
这些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只要是在办公室工作跟电脑打交道的,都必须会的技能啊?Word、Excel、PPT。。。

网友:
输入几个字,再删除多余的下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插入设置成改写就行了方法1:如果要修改输入模式为“改写”模式,则用鼠标右键单击Word底部空白状态栏, ...

正解……当然各有各的方法,自己觉得方便就行。
插入/改写模式;删除重写加下划线模式等等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是大批量的吗

网友:
很简单,使用“改写”功能,1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是办公用电子文档 需要填写上级下发的格式文档,文档里有现成的下划线。原意是让你打印出来再 ...

是的,本意是打印出来填写

网友:
insert 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