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立MS2601A频谱仪拆解

楼主(2022-08-23):
闲鱼收回来的机器,昨晚测了下,是故障机,先发拆解图,今晚再开始维修
现在故障现象是:
本来开机没显示,拆开发现保险丝炸了一个,测了下后级没短路,换了个保险,开机有显示了.
噪声基线飘到很高,底噪也很高
输入任何信号都没有尖峰
网上查了下 可能是第一本振和第二本振的问题
先发拆解图吧

网友:
楼主拆的不够彻底,继续拆

网友A:
东西做工不错,不过显示器是CRT的,感觉没有收的意义啊,起码要收个液晶屏幕的

网友:
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B: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我只能看看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做工不错,不过显示器是CRT的,感觉没有收的意义啊,起码要收个液晶屏幕的 ...

我觉得CRT屏幕显示效果也不错

网友C:
恭喜得到心头好,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得到心头好,多少钱入的?

500

网友:
楼主貌似仪器设备很多

网友:
这仪器做工真精致,每个单元电路都在一个铸铝框内。电路也真是复杂,看着都让人头大,能修这种仪器的都是高手,佩服!

网友:
拆元件可能都值这价

网友:
做工好复杂

网友:
日本人做的东西就是可以的     华为实验室很多仪器都是安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CRT屏幕显示效果也不错

就怕时间久了CRT老化,以后就没法用了

网友:
看着眼晕,更是望尘莫及,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我只能看看飘过

赞同

网友:
密密麻麻看着就头大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真正的老司机哈,望尘莫及

网友:
这个是真的复杂啊!不要说修了,基本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