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充电32A

楼主(2022-08-23):
外壳原生态充电枪开盖背面电路光光的没烦恼大电流!多锡,堆料策略松下继电器吗?指示灯板北汽新能源

网友:
参观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
那些锡过32A电流?! 应该好厚,刮下来不知道有没有1两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锡过32A电流?! 应该好厚,刮下来不知道有没有1两重

是呢是呢?且得

楼主:
电流互感器

网友:
不错,进线尽量粗点,最好6mm2以上,安全第一。

网友:
感觉这充电桩挺简单的就一块板子。

网友:
天啊,这是伊拉克回来的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交流充电器,还是充电桩

网友:
看着吃灰的外观,差一点就错过了里面的精华!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放大版智能插座,可以控制通断,有电量参数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快充

嘿嘿嘿!便携式!行李拉杆箱款

网友:
这玩意还是谢谢家电厂商没有参与竞争,否则电路板报价肯定打到电磁炉电饭煲的价格范围。。。

老早空调厂就告诉我们,柜机不要把电源线接到室内,直接在外机装接触器。。。
32A走电路板有啥用?套电流和剩余电流两个线圈,DeLiX/CHNT 2P 40A 220V交流接触器
整个光耦控制可控硅在控制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
真是伊拉克战斗版成色。。。。。

网友C:
看标签交流进,交流出,只是控制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标签交流进,交流出,只是控制通断。

还有两个重要功能,检测漏电和接地状态。

网友:
真正充电的设备在车上,这里只是身份认证和电源开关而已,把他神化了

网友:
感觉不会超过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