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凯隆R-1188钟控多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2-08-23):
Kchibo R-1188

Kchibo R-1188

Kchibo R-1188

楼主:
什么情况,发出来后文字介绍都没了,一个字都没有。

那就回复里简单说下吧,
收音机在鱼上9块包邮买的(记得好像是这价)
买来是拆频率显示屏改频率计,结果没改成烂尾了

网友:
这是修过了?还是就这焊接水平?

网友A:
看上去是修过多次吧

网友:
2822功放芯片耗电量比现在的D类功放大很多。

网友:
这个牛屎够园

网友:
现在时兴拆收音机、、、、鸟。

网友:
这牛屎是控制屏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修过多次吧

没修过,我拆时隐藏在后盖支撑架里的QC标签贴完整,这QC标签贴下面有螺丝,要拆就得破坏QC标签贴。是我改频率计折腾痕迹,不是修的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修过,我拆时隐藏在后盖支撑架里的QC标签贴完整,这QC标签贴下面有螺丝,要拆就得破坏QC标签贴。是我改 ...

嗯,说明品控还要提高才行

网友:
国产一般的收音机还可以了,

网友:
只是数显,不是数调,不过价格美丽!

网友:
东东还是不错的,2003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发出来后文字介绍都没了,一个字都没有。

使用emoji表情可能造成后面的内容丢失

网友:
收音机还是要备一个,还有干电池。单片机还是有点难学噢

网友:
现在广播也网络化了

网友:
做工一般话

网友:
很长时间都没用过这样的收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