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跑rdt过长,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8-23):
咸鱼100快收了一张金百达512固态,发现写了保护(01警告)

颗粒是Intel 64L(B16A) TLC。

开卡成功,跑urwtest没写完就提示写保护。
怀疑是颗粒有问题,运行rdt,结果跑了39个小时还没跑完(rtl9210盒子,电流0.39,0.15反复跳),
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么?试过降容到400g跑urwtest掉盘
rdt设置参数

求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楼主:
现在rdt跑了两天,插9210b还是烫的

网友A:
大神们说B16容易炸CE,我也遇见过,开卡的时候看下哪颗炸了,拆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说B16容易炸CE,我也遇见过,开卡的时候看下哪颗炸了,拆掉好了~~

id也能识别啊,4贴b16。开400/256g都是跑urw一圈就没用了,看smart 01警告项已经8了。

网友:
试试把数值255改成0

网友A:
引用 楼主:
id也能识别啊,4贴b16。开400/256g都是跑urw一圈就没用了,看smart 01警告项已经8了。 ...

炸CE,套用大神的话

我自己炸CE的盘

网友:
没看明白,第一张照片是512G,下面的图片变成了256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CE,套用大神的话

你这个不是炸CE了吧。重新植一下主控,或者换个主控,看结果不像是颗粒的问题。通道2367报坏块的结果太明显了,一半通道有问题。

楼主:
换成s0620a再开就能通过了,不知道啥情况。也懒得rdt了,将就steam盘先用着吧

网友B(2023-11-18):
请问下,NV协议的跑RDT,怎么接USB转NV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NV协议的跑RDT,怎么接USB转NV的卡?

用RTL9210B的转接板或者USB盒子。

网友(2024-03-29):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NV协议的跑RDT,怎么接USB转NV的卡?

JMS583插电脑跑,或者9210B插电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