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一把M3螺母枪铆接螺母拉铆枪,效果还不错

楼主(2022-08-23):
偶然有需要拉螺母的需要,因为铆钉不好固定,所以打算用M3螺母+螺丝固定,然后就去淘宝看了一圈,发现螺母很便宜,可是,螺母枪可不便宜,最少也要一张毛爷爷左右。
所以想着,这玩意有没有简易自制工具,毕竟原理就通过拉力撑紧螺母。所以又去万能宝搜了下,发现有手动的拉紧螺母工具

但是,也不便宜,所以,粗糙的第一版自制拉母器就出来了

原理是通过螺丝的旋转提供拉力,从而拉紧螺母帽,可是这种力的方向是旋转的,而非垂直拉伸,所以并不是很好用,虽然勉强也能拉,但是效果不好。

可以看到铆接处呈现旋转样子,而且通过旋转拉紧的方式,对螺纹伤害很大,不耐用,一颗12.9级的螺丝也拉不了几颗。

于是,突发奇想,铆钉枪不是就是垂直拉力吗 ?那就模仿拉铆钉的样子就好,说干就干,买了12.9级的M3*50半牙螺母

裁去尾端,还有48mm左右

套上最大号的铆钉枪枪头

可以放进去,不错,试试看

效果不错,可以拉紧,而且看铆接处很均匀,爆满,铆接好再逆时针退出就好,针对工作量不多的铆接DIY很好用。

可以了,由于是靠螺纹垂直拉紧的,所以对螺纹影响不大,相对于旋转拉紧的肯定耐用很多。

不过碰到M4-M5-M6级的螺母帽就没办法了,这个最大的头只能放进去M3.5的螺杆,再大就得用第一种方法了。

各位坛友还有没有其他的拉紧螺母帽的方法,可以放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操作对拉柳枪里面的拉爪极不友好,可以买螺杆可以捅下去的,从拉枪上边带个螺帽,然后直接通下去的香。

网友B:
这种要求拉力大吧?会不会对这小枪不友好

网友:
楼主的创意很好

网友:
有加厚螺母,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省钱的方法

网友C:
4,5,6mm的螺丝,可不可以先把相应螺丝一部分车成3.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操作对拉柳枪里面的拉爪极不友好,可以买螺杆可以捅下去的,从拉枪上边带个螺帽,然后直接通下去的香。 ...

不会的,拉爪也是模拟3爪固定,可以看做是一个异形铆钉就可以了,效果和你拉不锈钢钉是一样的,这个所需拉力其实不大,很轻松就可以拉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要求拉力大吧?会不会对这小枪不友好

买普通的镀锌螺母帽就可以所需拉力其实不大,我试过用那种最便宜的铆钉枪,几块钱包邮的那种也是可以轻松拉铆,千万不要手贱买304不锈钢螺母帽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6mm的螺丝,可不可以先把相应螺丝一部分车成3.5mm的

就铆钉枪而言,先天结构是不可以的,因为前后头不一样大,无法穿孔拉伸

网友D:
有合适的平面轴承的话,两把扳手就应该可以拉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合适的平面轴承的话,两把扳手就应该可以拉铆了。

这种的话,应该是靠旋转扭力进行拉伸,不是垂直拉力,所以,理论上应该不太好用

网友:
会不会伤到枪里面的牙牙

网友:
普通拉铆枪主要使用铝铆钉,你这个螺杆是钢的,对拉爪还是有伤害的。

网友E:
这个是我堂弟带回来放我这里好几年了,就用过几次,像这种怎么大不低于几百块吧!我帮别人买过一百多很小,这种东西一般人很少用到做门窗就用来打拉手

网友:
我和楼主的思路差不多,我是用充电钻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堂弟带回来放我这里好几年了,就用过几次,像这种怎么大不低于几百块吧!我帮别人买过一百多很小, ...

是的  就是这个   其实结构和20几块的铆钉枪差不多,他们就是不开发多这个螺母帽功能

网友:
学习了,这个也可以diy

网友:
把枪里面的牙牙拆了,装一颗长长得螺杆。。4MM   6MM  。。。。都可以拉了。

网友:
拉铆枪能不能改造一下?通孔+四长螺杆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