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问这个应用,esp32,为什么要外挂一个7805?

楼主(2022-08-23):
如图。这个esp32开发板上面不是有这个1117-3.3吗?直接把8v接到1117不就行了?
为什么他要加一个7805?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是连到了串口,如果强上8V以上可能要烧?

压差太高 1117 也不一定顶得住.

1117 贴装,热耗大概1W左右.

esp32 射频电流最大130mA(不是突发),CPU拉满 70mA. 不计算外设.

(8V-3.3)*200  已经逼近1W了.

虽然有点极限,但是用户不一定会如图找8V的电源啊,都是12V往上怼.

---
那个28脚的是CP2102,

网友A:
5V 是连到了串口,如果强上8V以上可能要烧?

压差太高 1117 也不一定顶得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 是连到了串口,如果强上8V以上可能要烧?

压差太高 1117 也不一定顶得住.

8v电压不算高,1117应该没压力。
估计是和usb口的那个芯片有关,是串口转usb还是什么芯片。

网友:
5V是供给整机的!电流要求大!
1117不行!

网友:
大电流上7805

网友:
那个5v脚是外接电源的, 与usb5v有个肖特基隔离, 如果是用usb供电且电流大点的话,就把肖特基短接,
这样5v脚也有输出

网友:
7805比1117 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v电压不算高,1117应该没压力。
估计是和usb口的那个芯片有关,是串口转usb还是什么芯片。 ...

ESP8266都要3-500mA,ESP32不知道会不会更高,8V上1117绝对会热到冒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SP8266都要3-500mA,ESP32不知道会不会更高,8V上1117绝对会热到冒烟

仔细算下确实温升太大。
假设室温最高40度,温度最大允许到100度,那么温升最大允许60度。
SOT-223 封装  AMS1117  热阻 90°C/W 。
(60/90) /(8-3.3)=0.142A。
也就是说8V降3.3V电流142mA时候芯片温度已经升高60度了。

网友:
注意元件要用正品,仿品极限参数低,容易损坏。

网友:
分散一下功率,保护后面的模块,我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
一般电压差2-3v内用LDO,,压差大的就先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算下确实温升太大。
假设室温最高40度,温度最大允许到100度,那么温升最大允许60度。
SOT-223 封装  ...

以前设计过一个板子,手摸1117-3.3和1117-2.5有明显的发热,布线时正反两面大面积敷铜+过孔效果不理想,直接在背面板和外壳之间夹了一片小散热片和导热硅胶垫。

网友:
因为1117顶不住啊。其实应该用Buck更好,当然7805手动焊接简单。

网友(2023-01-13):
1117顶不住,压差越大温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