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于对好的美的风扇下手了,无刷电机改风扇 第三蛋,

楼主(2022-08-23):
故事还得从买的三个无刷电机说起,前面2个改了一套12寸的坏风扇,后面又捡了一套壳子买了壁扇盒子改了厨房的壁扇,还剩下一个电机,没找到坏了风扇了,只好向这台美的下手了。

补充内容 (2022-8-26 22:01):
补充几张控制板接线图居然不能插进去了,只能贴在后面了

补充内容 (2022-8-26 22:09):
调速板和电源接线详见123楼和128楼

楼主:
图片传上去位置有点乱,大家多担待

网友A:
无刷电机多少钱?

网友:
目测前面三根线中黄色的线日后要崩

网友:
原来的电机功率就不咋大,13W,改造后功率也不见得降低,感觉没啥改造的意义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多少钱?

10元左右,加邮费不止,立华家有电子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块钱不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3256201069

谢谢告知,记号一下。

网友:
3贴看完了。硬是没看到马达轴太短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用一个无刷电机 去破坏风扇只为替换另一个无刷电机?
额外还要自己买DC电源

外壳人为破损 替换 完美?(原来风扇好象没破吧)

用功能残缺 替换 原厂风速可调 + 可摇头?

这么折腾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传统风扇如果能改造成滚珠轴承就已经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元左右,加邮费不止,立华家有电子有。

谢谢告知。我把几个风扇整体扔了,现在后悔了。

网友:
闲的蛋痛, 电扇交流电机好经用,坏了改还说的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无刷电机 去破坏风扇只为替换另一个无刷电机?
额外还要自己买DC电源

好像辩论比赛,原来有的,楼主又改,变得没有意义,究竟什么是意义。每个人在意的都不一样

交流风扇多数是滑动轴承,久了转子轴润滑油磨干,风叶转不动就不凉快。这个直流电机转子轴上是滚珠轴承,阻力小,启动容易。

用12伏电源如果是1A左右,常年累月下来,就比交流省电。

网友:
不知道这几个电机里面能够拆出多少铜

网友:
摇头晃脑的功能没有了?

网友:
手够痒的,我也改了一个,不过是坏的,把壁扇折腾为趴扇

网友:
以前还想过买台优惠购里的便宜风扇改装,后来还是作罢了,就在坐等风扇电机坏。

网友:
这个直流的是不是应该更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