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教cs1238通道切换,要100ms

楼主(2022-08-23):
1个通道切换读取要花100ms,2个通道要200ms多,太慢了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coda_cs1237.h"
coda_cs1237 cs1237;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cs1237.begin(27, 26);
  //cs1237.config(SPEED_40Hz,CH_A,GAIN_1X);
  //Serial.println(cs1237.Read_Config());
}

int32_t data, data2;
unsigned long
  loopTimeStart = 0,                                    //SYSTEM PARAMETER - 用于循环循环秒表,记录循环开始时间
  loopTimeEnd = 0;                                      //SYSTEM PARAMETER - 用于循环循环秒表,记录循环结束时间
float loopTime = 0.0000;                                // SYSTEM PARAMETER -

void loop() {
   //////////// LOOP TIME STOPWATCH ////////////
  loopTimeStart = micros();                             //Record Start Time
  loopTime = (loopTimeStart - loopTimeEnd) / 1000.000;  //Compute Loop Cycle Speed (mS)
  loopTimeEnd = micros();                               //Record End Time
  cs1237.config(SPEED_40Hz, CH_A, GAIN_1X);
  //delay(10);
  Serial.print("CH_A\t");
  data = cs1237.read();
  Serial.print(data, HEX);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data);
  Serial.print("\t");
  float vo = (float)data * 3.32f / 0x800000 / 2;
  float Io = vo / (0.01 * 25);
  Serial.print(vo);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Io);

  cs1237.config(SPEED_40Hz, CH_B, GAIN_1X);
  delay(10);
  Serial.print("CH_B\t");
  data2 = cs1237.read();
  Serial.print(data2, HEX);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data2);
  Serial.print("\t");
  float vo2 = (float)data2 * 3.32f / 0x800000 / 2;
  float Io2 = vo2 / (0.01 * 25);
  Serial.print(vo2);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Io2);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loopTime);
}

coda_cs1237.h
#ifndef CS1237SUPPORT_CODA_CS1237_H
#define CS1237SUPPORT_CODA_CS1237_H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SPEED_10Hz      0b00
#define SPEED_40Hz      0b01
#define SPEED_640Hz     0b10
#define SPEED_1280Hz    0b11

#define GAIN_1X         0b00
#define GAIN_2X         0b01
#define GAIN_64X        0b10
#define GAIN_128X       0b11

#define CH_A            0b00
#define CH_B            0b01
#define CH_TEMP         0b10
#define CH_SC           0b11

#define REF_OUT_ON      0b0
#define REF_OUT_OFF     0b1

#define PIN_IN()      pinMode(DIO,INPUT);
#define PIN_OUT()     pinMode(DIO,OUTPUT);
#define D_HIGH()      digitalWrite(DIO,HIGH);
#define D_LOW()       digitalWrite(DIO,LOW);

#define C_HIGH()      digitalWrite(CLK,HIGH);
#define C_LOW()       digitalWrite(CLK,LOW);

#define D_IN()        digitalRead(DIO)

#define delay_ms(ms)    delay(ms);
#define delay_us(us)    delayMicroseconds(us);

#define GEN_CLK()       C_HIGH();delay_us(1);D_HIGH();C_LOW();delay_us(1);

class coda_cs1237
{
private:
    uint8_t DIO=0;
    uint8_t CLK=1;
public:
    void begin(uint8_t dio=0,uint8_t clk=1);
    void setpin(uint8_t dio=0,uint8_t clk=1);
    void config(uint8_t speed = SPEED_40Hz  ,       //设置采样率
                uint8_t channel= CH_A       ,       //采样通道
                uint8_t gain = GAIN_1X      ,       //
                uint8_t refout =REF_OUT_ON          //
                );
    unsigned char Read_Config(void);
    uint8_t config(void);
    int32_t read(void);
};

#endif //CS1237SUPPORT_CODA_CS1237_H

coda_cs1237.cpp
#include "coda_cs1237.h"

void coda_cs1237::begin(uint8_t dio,uint8_t clk)
{
    DIO=dio;
    CLK=clk;
    pinMode(DIO,OUTPUT);
    pinMode(CLK,OUTPUT);
}

void coda_cs1237::setpin(uint8_t dio, uint8_t clk)
{
    DIO=dio;
    CLK=clk;
}

void coda_cs1237::config(uint8_t speed   ,       //设置采样率
                         uint8_t channel ,       //采样通道
                         uint8_t gain    ,       //
                         uint8_t refout
                         )
{
    uint8_t i;
    uint8_t dat;
    uint16_t count_i = 0;
    dat =(refout<< 6) | (speed << 4) | (gain<<2) | (channel);
    PIN_OUT()
    D_HIGH();
    PIN_IN();
    C_LOW();
    while (D_IN()==1)
    {
        delay_ms(1);
        count_i++;
        if(count_i>300)
        {
            PIN_OUT();
            //D_HIGH();
            C_HIGH();
            return;
        }
    }
    for(i=0;i<29;i++)
    {
        C_HIGH();
        delay_us(1);
        C_LOW();
        delay_us(1);
    }
    PIN_OUT();

        C_HIGH();delay_us(1);D_HIGH();C_LOW();delay_us(1);//30
        C_HIGH();delay_us(1);D_HIGH();C_LOW();delay_us(1);//31
    C_HIGH();delay_us(1);D_LOW();C_LOW();delay_us(1);//32
    C_HIGH();delay_us(1);D_LOW();C_LOW();delay_us(1);//33
    C_HIGH();delay_us(1);D_HIGH();C_LOW();delay_us(1);//34
    C_HIGH();delay_us(1);D_LOW();C_LOW();delay_us(1);//35
    C_HIGH();delay_us(1);D_HIGH();C_LOW();delay_us(1);//36

    C_HIGH();delay_us(1);C_LOW();delay_us(1);    //37  写入了0x65

    for(i=0;i<8;i++)                            // 38 - 45个脉冲了,写8位数据
    {
        C_HIGH();                                    // CLK=1;
        delay_us(1);
        if(dat&0x80)
        {
            D_HIGH();                           // OUT = 1
        }
        else
        {
            D_LOW();
        }
        dat <<= 1;
        C_LOW();                                    // CLK=0;
        delay_us(1);
    }
    D_HIGH();                                   // OUT = 1
    C_HIGH();                                        // CLK=1;
    delay_us(1);
    C_LOW();                                        // CLK=0;
    delay_us(1);
}

// 读取芯片的配置数据
unsigned char coda_cs1237::Read_Config(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读取到的数据
    unsigned int count_i = 0; //溢出计时器

    PIN_OUT();
    //D_HIGH();

        PIN_IN();
    C_LOW();//时钟拉低
    while(D_IN() == 1) { //等待芯片准备好数据
        delay_ms(1);
        count_i++;
        if(count_i > 300) {
            PIN_OUT();
            C_HIGH();    // CLK=1;
            //D_HIGH();    // OUT=1;
            return -1;//超时,则直接退出程序
        }
    }

        //CLK引脚拉高拉低即为一个时钟
    for(i = 0; i < 29; i++) { // 产生第1到29个时钟
        C_HIGH(); delay_us(1);C_LOW();delay_us(1);
    }

    PIN_OUT();
    C_HIGH();delay_us(1);D_HIGH();C_LOW();delay_us(1);//30
    C_HIGH();delay_us(1);D_LOW();C_LOW();delay_us(1);//31
    C_HIGH();delay_us(1);D_HIGH();C_LOW();delay_us(1);//32
    C_HIGH();delay_us(1);D_LOW();C_LOW();delay_us(1);//33
    C_HIGH();delay_us(1);D_HIGH();C_LOW();delay_us(1);//34
    C_HIGH();delay_us(1);D_HIGH();C_LOW();delay_us(1);//35
    C_HIGH();delay_us(1);D_LOW();C_LOW();delay_us(1);//36

    D_HIGH();
    C_HIGH();delay_us(1);C_LOW();delay_us(1);//37  写入0x56 即读命令

        dat = 0;
    PIN_IN();
    for(i = 0; i < 8; i++) { // 第38 - 45个脉冲了,读取数据
        C_HIGH();delay_us(1);C_LOW();delay_us(1);

        dat <<= 1;
        if(D_IN()==1)
            dat++;
    }
    //第46个脉冲
    C_HIGH();delay_us(1);C_LOW();delay_us(1);

    PIN_OUT();
    //D_HIGH();         //OUT引脚拉高
    return dat;
}

uint8_t coda_cs1237::config(void)
{
    uint8_t i;
    uint8_t dat;
    uint16_t count_i = 0;

    PIN_OUT();
    D_HIGH();
    PIN_IN();
    C_LOW();
    while (D_IN()==1)
    {
        delay_ms(1);
        count_i++;
        if(count_i>300)
        {
            PIN_OUT();
            C_HIGH();
            D_HIGH();
            return 0;
        }
    }
    for(i=0;i<29;i++)
    {
        C_HIGH();
        delay_us(1);
        C_LOW();
        delay_us(1);
    }
    PIN_OUT();

    GEN_CLK();//30
    GEN_CLK();//31
    GEN_CLK();//32
    GEN_CLK();//33
    GEN_CLK();//34
    GEN_CLK();//35
    GEN_CLK();//36

    D_HIGH();
    C_HIGH();
    delay_us(1);
    C_LOW();
    delay_us(1);//37

    dat = 0;
    PIN_IN();
    for(i=0;i<8;i++)
    {
        C_HIGH();
        delay_us(1);
        C_LOW();
        delay_us(1);

        dat <<= 1;
        if(D_IN()==1)
        {
            dat++;
        }
    }
    C_HIGH();
    delay_us(1);
    C_LOW();
    delay_us(1);

    PIN_OUT();
    D_HIGH();

    return dat;
}

int32_t coda_cs1237::read()
{
    uint8_t i;
    uint32_t dat = 0;
    uint16_t count_i = 0;
    int32_t temp;

    PIN_OUT();
    D_HIGH();
    PIN_IN();
    C_LOW();
    while (D_IN()==1)
    {
        delay_ms(1);
        count_i++;
        if(count_i>300)
        {
            PIN_OUT();
            C_HIGH();
            D_HIGH();
            return 0;
        }
    }
    dat = 0;
    for(i=0;i<24;i++)
    {
        C_HIGH();
        delay_us(1);
        dat <<= 1;
        if(D_IN()==1)
        {
            dat++;
        }
        C_LOW();
        delay_us(1);
    }

    for(i=0;i<3;i++)
    {
        C_HIGH();
        delay_us(1);
        C_LOW();
        delay_us(1);
    }
    PIN_OUT();
    D_HIGH();

    if(dat&0x00800000)                          // 判断是负数 最高位24位是符号位
    {
        temp=-(((~dat)&0x007FFFFF) + 1);        // 补码变源码
    }
    else
        temp=dat;                               // 正数的补码就是源码

    return temp;
}

网友:
太慢了,想办法缩短些!

网友:
电子秤芯片,没有速度要求的

网友(2022-10-12):
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要用这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