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中国交通蓝牙版ETC

楼主(2022-08-23):
同事拿来一个不亮的ETC,拆之

背后两个螺丝,周围一圈卡扣

拔掉太阳能板插头

两颗电池不一样

奇怪的数据接口

带防拆开关的板子

插卡的一面

全家福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A:
那个电池,好像一颗可充,一颗不可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池,好像一颗可充,一颗不可充。

带插头的是可充的,另外一颗焊线的好像不可充

网友:
我把自己的拆了里面是个14500的3.2v电池....

网友:
我就没有etc

网友:
经常用,谢谢楼主分享裸图,,,,,,,,,

网友:
蓝牙连接干啥用的

网友B:
蓝牙可能是激活设备,绑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可能是激活设备,绑卡用的

大胆一点,把可能去掉

网友:
那个是什么接口

网友:
看那液晶排线焊的

网友:
感觉现在的ETC内脏都差不多一样的,就是在外壳上面印上不同的发行单位而已!

网友:
电池废了导致不亮?以前国产山寨机遍地开花的时候数据接口很多种,没有统一

网友(2022-10-18):
引用 楼主:
带插头的是可充的,另外一颗焊线的好像不可充

带插头的ER14250是锂-亚硫酰氯一次电池,不可充。焊线的是电容式锂离子电池,可充。

网友(2023-01-29):
怎么会有两个小电池,难道它们的作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