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竹梯子老化开裂用布基胶带修补好不好用呢

楼主(2022-08-23):
比较少用,放屋内存放。什么方案成本低又牢固呢
wechat_upload166123067063045e4e42e20
wechat_upload166123067263045e50ed7d0

网友:
我觉可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
用铁丝扎一下就行

网友:
用铁丝扎一下

网友:
用铁丝啊  我家的没有裂开也用铁丝在关键位置闸了一圈

网友:
铁丝虽然够结实,但容易划伤手。

网友:
我看还不如电工胶布多裹点

网友:
用稍微粗点的铁丝像缠胶带那样的绕上一片。

网友:
铁丝或电线绕几圈不就行了

网友:
有现成的铁丝就用铁丝,没有就买不锈钢卡子。布基胶带倒是结实,但是不知道耐不耐老化。

网友:
用粗的扎带应该可以

网友:
不锈钢卡箍

网友A:
竹梯还是尽快淘汰最好,省得老化了出问题,很多老化问题是看不见的,如脆性了,我就吃过竹梯的大亏,在爬到梯子一米多高的是竹梯突然断开了,脚踏空直接踩到地面上造左边成脚底粉碎性骨折修养了1年时间(还留有后遗症),一瓢眼泪

网友:
竹梯子老化开裂,一般就不建议用了,容易断,不安全

网友:
小时候我就纳闷为啥竹梯子都要捆铁丝,看来是捆铁丝是有说法的。。。捆上镀锌铁丝。

网友:
以前都会捆铁丝,就是上下两个脚处用铁丝对绞一下,防止松脱。

网友:
真的,铝合金梯子又不贵,安全第一啊,万一摔伤,医药费够买几十上百个梯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竹梯还是尽快淘汰最好,省得老化了出问题,很多老化问题是看不见的,如脆性了,我就吃过竹梯的大亏,在爬到 ...

我也左脚,也是梯子散架直接一米多地方掉下来,当场就完蛋。
没做手术怕变成开放伤以后下雨疼,现在左脚比右脚大一圈,买鞋都难买,左脚要穿44,右脚穿42.
现在后悔没做手术,手术后应该恢复的更好一点。

网友:
13楼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
竹子它是有年限的,老化脆性,一旦出问题,后悔是来不及的。
我的脚也折过,上过钢板,两次手术,对人的伤害很大。脚就不用说了,修起来的东西,哪有原装的好。

网友:
我觉得可行。竹子裂了主要是纵向的,只要绑起来就没大问题。至于断,你觉得啥样的力量能是竹纤维断裂?除了腐烂的。个人建议,如果偶尔用用完全可以缠起来,专业使用还是需要专业的工具,因为使用频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