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的adc太渣,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双通道以上ADC吧

楼主(2022-08-23):
cs1238太慢
ads1015 i2c 涨价,国产替代只有1115,但是速度也挺渣的
ads1222

最好是i2c的

网友:
是的。基本上不能用。反而8266的粗粗用还行,测个12v电池组能到实用水平。

网友:
试试ESP32 S3的ADC,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
精度性价比想低价又要性能不可能,这精度性价比国货还没完全功克。

网友:
用8266 a0 测电池组也算精准的,电池组加分压电阻,a0口加个100uf电容,电压就不会飘忽,
8266带wifi ,手机就能监测到电池电压,微信还能收到定时发来的电压温度数据

网友:
片上是开关电容adc,  性能一般, 采样时间过短的话转换的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