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燃气热水器,水压阀门漏水,这东西还有救吗?

楼主(2022-08-23):
万家乐燃气热水器,水压阀门漏水,红圈部位

通水,水压顶开燃气阀,触发微动开关。就是水压阀门内部那根顶钉到微动开关弹簧片部位有漏水现象,拆开看了,密封圈完好,橡胶膜完好。水垢很严重,用除垢剂清洗再装回去,依然漏水,这东西还有救吗?

网友:
别费功夫了,不好弄,买套总成换上吧也就几十块

网友:
水垢很严重,说明漏了很长时间了,你还是仔细检查橡胶水压膜,

网友A:
万家乐和万和热水器一样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家乐和万和热水器一样垃圾

呃。。。用了十多年了,出问题也很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家乐和万和热水器一样垃圾

飞机  火箭都有出问题的   概率问题而已

网友:
这什么环境使用?生锈这么严重

网友:
网上买点焊接胶试一下

网友:
可能密封圈老化了

网友B:
换个联动阀总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联动阀总成就可以了

这个阀门和燃烧嘴连接部位的螺丝已经锈坏了,很难拆下来。某宝上只有阀门总成,不清楚阀门内部结构,不确定那根顶针是否有密封圈

网友:
应该是膜弹性老化了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换总成吧

网友:
铸工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阀门和燃烧嘴连接部位的螺丝已经锈坏了,很难拆下来。某宝上只有阀门总成,不清楚阀门内部结构,不确 ...

顶针里面有密封圈,换了就好了,我家的就是这毛病……

网友:
把顶针那里换了就好

网友:
换吧,价格也不贵

网友:
热水器8年就报废了你们还要干啥

网友:
以前的老货,水箱是铜管,质量不错。

网友:
水气联动阀,淘宝上有,外观一样,量好调节钮杆长度尺寸就OK了,前两天刚搞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