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魔百和机顶盒看看,创维代工e900v22d

楼主(2022-08-23):
没事查看一下,有蓝牙无无线,网上的刷机包刷一半就失败了,换了几个优盘也不行,不折腾了,ttl安装当贝桌面市场。

S905L

网友A:
运营商都学聪明了,阉割无线功能,可玩性下降,折腾的就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都学聪明了,阉割无线功能,可玩性下降,折腾的就不多了

那就只能插网线了。

网友:
好多玩呈游戏机的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C:
现在的智能电视,卡了慢了就得换电视,后悔没有选用盒子加+传统的电视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插网线了。

无线网卡,机器坏了网卡还能继续用,成本变相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智能电视,卡了慢了就得换电视,后悔没有选用盒子加+传统的电视方案 ...

重置为出厂系统,不要联网,直接接盒子啊

网友(2023-12-09):
这盒子可以用无线网卡吗,接上去没反应啊?

网友:
创维好像做的分类很多.电视 冰箱 啥都有.

网友:
能阉割就割舍了,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别放弃,盒子刷机不难,多折腾几次就够了,免费追剧。

网友:
s905l3-b的就没什么可玩的了!3-a还好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智能电视,卡了慢了就得换电视,后悔没有选用盒子加+传统的电视方案 ...

智能电视也能用盒子啊

网友:
看个电视 挺好 废品站弄了 好几个 还能做nas 打印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