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小米电视拯救我两台亏电设备,原理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22-08-23):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有一次在某宝老王家买了一堆电子垃圾,其中有一个全新未拆封搜狗录音笔,评论里大多说电池翻车,有些人拆开激活电池后能用了。注意到有一条评论讲,用小米电视的USB口接上后充电,等待个十几分钟就可以冲进去了。我收到货后用普通充电器的确是充电没有反应,充了很久USB电流表显示0,拆机前想着不如试一试小米电视,这一试,过了一会儿竟然真的冲进去了,当即非常震惊。
昨天闲鱼上买了一个小米剃须刀S500,卖家说无法充电,买回来也的确如此,接上USB电流表显示0。想到上次的经历,打开小米电视插上去,过了几分钟竟然开始充了,剃须刀也直接修好,捡漏。
这里我可以排除时间的原因,录音笔和剃须刀我都插普通充电器充最起码一个小时,充电都是没反应的。插小米电视后一会儿就开始小电流充电,非常神奇。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放一张小米剃须刀拆机图防止违规。

网友:
小电流充电?

楼主:
另外夸一夸小米的这个剃须刀,剃的相当的干净,不输飞利浦。S300不能买,电池大概率无法充电,s500可以放心买。

楼主:
可能吧,我平常用的充电器参数大都是5v 2a,但用电电流和用电设备有关,多小都可以。所以不理解。

网友:
你拆错了,你应该拆小米电视的USB口啊

网友:
联想电脑表示不服!

网友:
用以前的老式万能充也可以激活

网友:
有一个古董万能充一直没舍得扔,是不是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其他设备有会不会有充电保护

网友:
应该和老式万能充一个道理,小电流激活。

网友:
又见隔壁老王

网友:
那不是和插电脑USB一样的?都是数据口

网友:
剃须刀买二手的?用着感觉怪怪的吧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小米usb上没有充电限制,插上亏电设备时,是大电流输出(最大输出1A或2A,不会损坏USB口),强制充电几十秒钟,超过了芯片保护电压3.2v左右,保护芯片正常工作了,可以正常充电了

网友:
应该把电视拆开看看

网友:
锂电池电芯前边有保护板,电芯电压过低就保护不输出了

网友:
用傻充就能充进去了

网友:
确实估计是一般充电器保护功能太强,所以得用傻充充电

网友:
小电流漫长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