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Acer暗影骑士游戏本更换7950相变片(硅脂)

楼主(2022-08-23):
据说笔记本散热硅脂应该一年时间一换!
这些年用过无数笔记本,从来没关心过散热,也从来没更换过硅脂,因为笔记本只用来做做PPT、看看剧,CPU温度不重要!
但自从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被静态管理搞怕了,为了丰富在家隔离生活,开始在微软、E宝、Steam等游戏平台囤些大型游戏,如地平线3、4、5,荒野大镖客、Far cry 3\4\5\6等,这些大作的画质、剧情、开放性实在太吸引人,比看电影过瘾……,于是台式机、笔记本都开始向游戏性能升级。
以上是闲话,回归正题
游戏本是去年初买的,宏基暗影骑士擎,基本符合游戏求,但近期接27寸2K显示器玩游戏,遇到战斗激烈时,明显感觉有卡顿,看了一下温度,CPU基本都在92度左右,可能撞到温度墙,于是百度了一下,说霍尼韦尔7950相变片,性能尚可,但持续性好,可以2年一换,于是上手开拆(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楼主:
在说效果前,先说一下相变片是啥东西:就是硅脂,不同的是,常温下是固态的(一般桂枝都带点流动性),温度高于45度,就会向液态转变(所谓的相变)。再来说说的更换的感受:这东西用起来有点麻烦,需要自己裁剪,两层保护膜都不好撕,稍有不慎就会把相变片撕破,虽然可以再裁剪一点修补,但越小越不好贴,对于有强迫症的手工爱好者很不友好。还是换一般的脂简单多了。
效果嘛,据说要用个一周左右才能达到最佳状态,想想这个说法也合理,因为刚开始是固态的,等高温拷机一段时间,才能消除小气泡,并填满上下表面不平整的地方。
但我刚装好就开始玩游戏,经过3小时,CPU温度由原来的稳定90度左右降到了72度左右,GPU温度下降不多,但也降了有6-8度,总之效果是满意的(才用了1天的效果),如果能坚持2年,还是挺值的。相变片大概26元,导热凝胶大概16元。供大家参考。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很好的实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说效果前,先说一下相变片是啥东西:就是硅脂,不同的是,常温下是固态的(一般桂枝都带点流动性),温度 ...

我遇到过粘死现象,换散热器把农企1055T引脚拔出,幸好没坏CPU,后来都换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粘死现象,换散热器把农企1055T引脚拔出,幸好没坏CPU,后来都换硅脂。 ...

感谢提醒,下次更换时,我先把机器烤热再来拆,估计会容易一些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换7950显卡

网友:
效果还可以

网友:
我的是拯救者R9000K,也是换了7950变相片,要不然全金属机身铁板烧

网友B:
热传导效果这么好?我的本子好几年都没换过了,一直降频用

网友:
更换前后的烤鸡温度对比来一个,看看效果啊

网友C:
7950难帖会比7921难涂吗。。我比较迷信79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传导效果这么好?我的本子好几年都没换过了,一直降频用

主要是原装硅脂实在垃圾,而且已经干了。所以,无论上啥硅脂,效果都会很明显。选这个7950相变片,主要是图它效果长久些,省得每年都要拆机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7950难帖会比7921难涂吗。。我比较迷信7921。。

我的台式机用的7921,也难涂,但好补,而且料用多的,不像7950,就那么一小片,整坏了也没有多的,而且很不好补。

网友(2022-12-06):
笔记本和SWitch都换了相变

网友:
始终都是自身发热,时间长很难带走,如果外面加个几十元的风扇会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