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看看这个铅酸的充电器怎么改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2-08-23):
60V的铅酸充电器,UC3842+LM358的,另外一个芯片磨了看不到,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单片机里有控制程序,不好改,反正买一个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
看下那个三极管是不是TL431,是的话更改背面的电阻就可更改输出电压

网友A:
把次级的电路图画出来你就会改了,相信我,能学到很多

网友:
我来这里是技术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次级的电路图画出来你就会改了,相信我,能学到很多

大佬,不会画呀

网友:
首先要去浮充,其次要改电压,你会吗?

网友:
铅酸不好改,有脉冲充电和浮充,对锂电池保护板都不好,那脉冲充电,就是个超大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