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主控的问题,放久了速度会变慢

楼主(2022-08-23):
慧荣SM3281主控放久了,速度会变慢,3.0写入速度才几M?

网友A:
2种可能的原因:
1、颗粒漏电
2、固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种可能的原因:
1、颗粒漏电
2、固件原因

哦,估计是固件的原因 ,试了多种颗粒都一样,同样的颗粒上2258XT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种可能的原因:
1、颗粒漏电
2、固件原因

低格开速度慢的模式,情况会更好。简单测了一下,图忘保存了,不过这主控总感觉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力士?

不是海力士,英特尔和东芝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格开速度慢的模式,情况会更好。简单测了一下,图忘保存了,不过这主控总感觉就是个玩具。 ...

半年前做的三个SM3281U盘,一个因特尔颗粒的,两个东芝颗粒的,跑圈后放了半年,今天看到你说放久了会降速,然后拿来跑圈果然降到几M,不过多跑几圈后速度会上来,很奇怪

网友D:
3281主控ecc不够用。贴垃圾闪存空盘跑个分没问题,长期保存数据就会原形毕露。跑圈数据存个半年后读取,降速是家常便饭,掉盘是司空见惯。快存快取是最安全的用法,不值钱的数据才敢长期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81主控ecc不够用。贴垃圾闪存空盘跑个分没问题,长期保存数据就会原形毕露。跑圈数据存个半年后读取,降 ...

说得对,我已经拆下来换别的主控了

网友E:
3267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267有没有这个情况

3267没有这个问题,它配的是2D MLC。类似垂直硬盘和SMR硬盘的区别。

网友:
3111/6081关slc直写,似乎也这样,过几天不用就掉速

网友:
慧荣SM3281主控这么怪异,还会掉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267没有这个问题,它配的是2D MLC。类似垂直硬盘和SMR硬盘的区别。

这样的话不能怪主控啊,U盘本来就不存在把数据搬来搬去盘活保鲜的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不能怪主控啊,U盘本来就不存在把数据搬来搬去盘活保鲜的条件

但是数据的安全性,就会有问题。尤其是U盘,如果你经常用的话没事,如果一段时间没用,不是降速的问题,而是连数据都有可能丢失。所以,固态可以用TLC,但是U盘,我认为必须要MLC/SLC。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数据的安全性,就会有问题。尤其是U盘,如果你经常用的话没事,如果一段时间没用,不是降速的问题, ...

大大地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数据的安全性,就会有问题。尤其是U盘,如果你经常用的话没事,如果一段时间没用,不是降速的问题, ...

如果主控支持长储的新颗粒,那P/E和数据保持时间都能持平MLC,而且更大更便宜,还更凉快。

网友:
tlc的问题,你贴到3268上静置时间长了也掉速,搞不懂为什么非要在U盘上用tlc,那么点大的主控你觉得搞得定tlc吗?

网友:
还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