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GQ-1650FE(能率JSQ33-E)夏天水温高,拆开看看能处理不

楼主(2022-08-23):
成都夏天最热时候,入水水温达到30°,这个林内热水器我设置水温是37°,但实际上出水水温达到了42°。在网上找了很久解决方案,只有这个帖子说可以调整拨码开关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7540&page=7

于是我拆开我的热水器,这货可能太旧了,居然没有这个开关,但是看到主板上有个155接口,上面写了大、小、UP、Down,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我想把其中的小短接一下,不知道会不会炸机

网友:
学习,燃气的就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实验结果呢?做科研竟然没结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结果呢?做科研竟然没结题?

怕他炸了,没敢下手

网友:
成都还用热水吗,有一台同样的能率期待你的结果,哈哈

网友:
进气口加个针阀,调节进气压力调小火力!

网友:
为啥又是林内又是能率?我只看到能率

网友:
能率燃气热水器

网友B(2022-11-21):
那个是调节二次压力的,不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调节二次压力的,不会爆

终于遇到一个高手了,正好请教。怎么让夏天水温不要那么烫?我已经把水温调到最低37了,可出水温度还是42。谢谢了!

网友C:
能率和林内难道是一家?

网友:
这个不能乱调,不然会中途熄火或温度不稳。二次压力要接压力表观察的。温度能调低的都有三段火力,你这2段火力自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率和林内难道是一家?

应该是一个公司,只是音译不同而已。

网友(2023-01-27):
引用 楼主:
终于遇到一个高手了,正好请教。怎么让夏天水温不要那么烫?我已经把水温调到最低37了,可出水温度还是42 ...

短接一下23,然后一下一下的点接56,直到温度达到你的要求,不过不能调太低,不然会导致点火失败

网友:
没用的,你这个最小功率已经大于加热时的功率了

网友(2023-07-11):
别听楼上的,千万别短接,大小是控制喷火嘴的,小的只有5个喷火,大的10个喷火,用来控制这个的,up和down是控制比例阀燃气进气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率和林内难道是一家?

本来就是一家

网友:
比例阀下面有个压力调节开关,活力大了,逆时针调整一圈,看到火焰变小就行了。林内就是这样的。抖音上那几个杂毛,你问他就要付68.

网友:
额温枪二无群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