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分享STM32F0x/STM32G0x单片机的硬件IIC寄存器级代码

楼主(2022-08-23):
最近玩了下STM32G030 感觉这波更新很多,好多外设都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时钟系统也大改了,玩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关键是还挺便宜的,今天研究了下硬件IIC驱动,HAL库实在是又长又臭 不爱看,再加上DMA更乱了,就干脆直接寄存器硬怼吧。
研究了以后发现好像和STM32F030的硬件IIC是同一个核 那就一起都测试下吧。
网上关于STM32G系列的资料太少了 找啥都没有 吧自己研究结果共享下大家一起玩

相关阅读:
stm8的硬件IIC代码-寄存器版|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0435

测试效果
检查外设是否响应-ACK

检查外设是否响应-NAK  已加入简单的错误处理防止nak以后卡死

读和写

以下是代码-G030下的

#define FLAG_TIMEOUT         ((uint32_t)0x1000)
#define LONG_TIMEOUT         ((uint32_t)(10 * FLAG_TIMEOUT))
#define CR1_CLEAR_MASK          ((uint32_t)0x00CFE0FF)
//PA11 I2C_SCL
//PA12 I2C_SDA
void I2C_Init(void)
{
        RCC->IOPENR |= RCC_IOPENR_GPIOAEN;
        RCC->APBENR1 |= RCC_APBENR1_I2C2EN;
        //SYSCFG->CFGR1 |= SYSCFG_CFGR1_PA11_RMP|SYSCFG_CFGR1_PA12_RMP;

        GPIOA->MODER &=~ (GPIO_MODER_MODE9|GPIO_MODER_MODE10|GPIO_MODER_MODE11|GPIO_MODER_MODE12);
        GPIOA->MODER |=  GPIO_MODER_MODE11_1|GPIO_MODER_MODE12_1;
        GPIOA->OTYPER |= (GPIO_OTYPER_OT11|GPIO_OTYPER_OT12);
        GPIOA->OSPEEDR |= GPIO_OSPEEDR_OSPEED11|GPIO_OSPEEDR_OSPEED12;
        GPIOA->PUPDR&=~(GPIO_PUPDR_PUPD11|GPIO_PUPDR_PUPD12);
        GPIOA->PUPDR|= GPIO_PUPDR_PUPD11_0|GPIO_PUPDR_PUPD12_0;//pull-up
        GPIOA->AFR[1]&=~(GPIO_AFRH_AFSEL11|GPIO_AFRH_AFSEL12);
        GPIOA->AFR[1]|=(6<<3*4)|(6<<4*4);//PA11/12 AF6 IIC2

        I2C2->CR1 &= ((uint32_t)~((uint32_t)I2C_CR1_PE))&CR1_CLEAR_MASK;
        I2C2->CR1 &=~ I2C_CR1_ANFOFF;
        //400KHz<span id="kM0.15701809540889855">@64MHz</span>
        I2C2->TIMINGR = (0x17UL << I2C_TIMINGR_SCLL_Pos)|(0x9UL << I2C_TIMINGR_SCLH_Pos)|(0x2UL << I2C_TIMINGR_SDADEL_Pos)|(0x3UL << I2C_TIMINGR_SCLDEL_Pos)|(0x3UL << I2C_TIMINGR_PRESC_Pos);
        I2C2->CR1 = (0x1UL << I2C_CR1_DNF_Pos);
        I2C2->CR1 |= I2C_CR1_PE;
}

//返回1为失败 0为正常
uint8_t IIC_Wait(uint32_t I2C_FLAG)
{
        uint32_t Timeout;
        Timeout = LONG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ISR_TXIS) == RESET)
        while((I2C2->ISR&I2C_FLAG)==0)
  {
    if((Timeout--) == 0)
                        return 1;
  }
        if(I2C2->ISR&I2C_ISR_NACKF)
        {
                I2C2->ICR = I2C_ICR_NACKCF;
                return 1;//收到nak
        }
        return 0;
}

//0-ok
//other error
uint32_t I2C_Check_Device(uint8_t I2C_Addr)
{
        uint32_t tmpreg;
        //if(IIC_Wait(I2C_ISR_BUSY))return 1;//总线忙
        tmpreg=I2C2->CR2;
        tmpreg&= (uint32_t)~((uint32_t)(I2C_CR2_SADD | I2C_CR2_NBYTES | I2C_CR2_RELOAD | I2C_CR2_AUTOEND | I2C_CR2_RD_WRN | I2C_CR2_START | I2C_CR2_STOP));
        tmpreg|=I2C_Addr|I2C_CR2_START|I2C_CR2_STOP;
        I2C2->CR2 = tmpreg;
        tmpreg = IIC_Wait(I2C_ISR_STOPF);
        I2C2->ICR = I2C_ICR_STOPCF;
        return tmpreg;
}

//返回实际读取数量
uint8_t IIC_Read(uint8_t Addr,uint8_t Reg,uint8_t Num,uint8_t* Data_Buff)
{
        uint32_t tmpreg,Pointer=0;
        if(Num==0)return 0;
        tmpreg=I2C2->CR2;
        tmpreg&= (uint32_t)~((uint32_t)(I2C_CR2_SADD | I2C_CR2_NBYTES | I2C_CR2_RELOAD | I2C_CR2_AUTOEND | I2C_CR2_RD_WRN | I2C_CR2_START | I2C_CR2_STOP));
        tmpreg|=Addr|I2C_CR2_START|(1<<16);//数量
        I2C2->CR2 = tmpreg;
        if(IIC_Wait(I2C_ISR_TXIS))return 0;
        //Send memory address
        I2C2->TXDR=Reg;
        if(IIC_Wait(I2C_ISR_TC))return 0;

        tmpreg=I2C2->CR2;
        tmpreg&= (uint32_t)~((uint32_t)(I2C_CR2_SADD | I2C_CR2_NBYTES | I2C_CR2_RELOAD | I2C_CR2_AUTOEND | I2C_CR2_RD_WRN | I2C_CR2_START | I2C_CR2_STOP));
        tmpreg|=Addr|I2C_CR2_START | I2C_CR2_RD_WRN|I2C_CR2_AUTOEND|(Num<<16);
        I2C2->CR2 = tmpreg;
        while(Num)
        {
                if(IIC_Wait(I2C_ISR_RXNE))return Pointer;
                Data_Buff[Pointer]=I2C2->RXDR;
                Pointer++;
                Num--;
        }
        return Pointer;
}

void IIC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Reg,uint8_t Num,uint8_t* Data_Buff)
{
        uint32_t tmpreg,Pointer=0;
        if(Num==0)return;
        tmpreg=I2C2->CR2;
        tmpreg&= (uint32_t)~((uint32_t)(I2C_CR2_SADD | I2C_CR2_NBYTES | I2C_CR2_RELOAD | I2C_CR2_AUTOEND | I2C_CR2_RD_WRN | I2C_CR2_START | I2C_CR2_STOP));
        tmpreg|=Addr|I2C_CR2_START|I2C_CR2_AUTOEND|((Num+1)<<16);//数量
        I2C2->CR2 = tmpreg;
        if(IIC_Wait(I2C_ISR_TXE))return;
        //Send memory address
        I2C2->TXDR=Reg;
        while(Num)
        {
                if(IIC_Wait(I2C_ISR_TXE))return;
                I2C2->TXDR=Data_Buff[Pointer];
                Pointer++;
                Num--;
        }
        IIC_Wait(I2C_ISR_TXE);
        return;
}

void IIC_Write_REG(uint8_t Addr,uint8_t Reg)
{
        uint32_t tmpreg;
        tmpreg=I2C2->CR2;
        tmpreg&= (uint32_t)~((uint32_t)(I2C_CR2_SADD | I2C_CR2_NBYTES | I2C_CR2_RELOAD | I2C_CR2_AUTOEND | I2C_CR2_RD_WRN | I2C_CR2_START | I2C_CR2_STOP));
        tmpreg|=Addr|I2C_CR2_START|I2C_CR2_AUTOEND|(1<<16);//数量
        I2C2->CR2 = tmpreg;
        if(IIC_Wait(I2C_ISR_TXE))return;
        //Send memory address
        I2C2->TXDR=Reg;
        IIC_Wait(I2C_ISR_TXE);
        return;
}

//返回实际读取数量
uint8_t IIC_Read_Without_Reg_Addr(uint8_t Addr,uint8_t Num,uint8_t* Data_Buff)
{
        uint32_t tmpreg,Pointer=0;

        tmpreg=I2C2->CR2;
        tmpreg&= (uint32_t)~((uint32_t)(I2C_CR2_SADD | I2C_CR2_NBYTES | I2C_CR2_RELOAD | I2C_CR2_AUTOEND | I2C_CR2_RD_WRN | I2C_CR2_START | I2C_CR2_STOP));
        tmpreg|=Addr|I2C_CR2_START | I2C_CR2_RD_WRN|I2C_CR2_AUTOEND|(Num<<16);
        I2C2->CR2 = tmpreg;
        while(Num)
        {
                if(IIC_Wait(I2C_ISR_RXNE))return Pointer;
                Data_Buff[Pointer]=I2C2->RXDR;
                Pointer++;
                Num--;
        }
        return Pointer;
}

void IIC_Write_Without_Reg_Addr(uint8_t Addr,uint8_t Num,uint8_t* Data_Buff)
{
        uint32_t tmpreg,Pointer=0;
        if(Num==0)return;
        tmpreg=I2C2->CR2;
        tmpreg&= (uint32_t)~((uint32_t)(I2C_CR2_SADD | I2C_CR2_NBYTES | I2C_CR2_RELOAD | I2C_CR2_AUTOEND | I2C_CR2_RD_WRN | I2C_CR2_START | I2C_CR2_STOP));
        tmpreg|=Addr|I2C_CR2_START|I2C_CR2_AUTOEND|((Num)<<16);//数量
        I2C2->CR2 = tmpreg;
        while(Num)
        {
                if(IIC_Wait(I2C_ISR_TXE))return;
                I2C2->TXDR=Data_Buff[Pointer];
                Pointer++;
                Num--;
        }
        IIC_Wait(I2C_ISR_TXE);
        return;
}

STM32F0上的初始化
如果是TSSOP20的丐版 自己改下引脚到PA脚,然后全局Ctrl+H替换I2C2----->I2C1

void IIC2_Init(void)
{
        RCC->AHBENR |= RCC_AHBENR_GPIOBEN;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I2C2EN;

        GPIOB->OTYPER|=GPIO_OTYPER_OT_11|GPIO_OTYPER_OT_10;//OD
        GPIOB->OSPEEDR|=GPIO_OSPEEDR_OSPEEDR11|GPIO_OSPEEDR_OSPEEDR10;//50M
        GPIOB->MODER&=~(GPIO_MODER_MODER11|GPIO_MODER_MODER10);
        GPIOB->PUPDR&=~(GPIO_PUPDR_PUPDR11|GPIO_PUPDR_PUPDR10);
        GPIOB->MODER|=GPIO_MODER_MODER11_1|GPIO_MODER_MODER10_1;//复用
        GPIOB->PUPDR|=GPIO_PUPDR_PUPDR11_0|GPIO_PUPDR_PUPDR10_0;//pull-up
        GPIOB->AFR[1]&=~(GPIO_AFRH_AFR11|GPIO_AFRH_AFR10);
        GPIOB->AFR[1]|=(1<<3*4)|(1<<2*4);//PB10/11 AF1 IIC

        //Disable I2Cx Peripheral
  I2C2->CR1 &= ((uint32_t)~((uint32_t)I2C_CR1_PE))&CR1_CLEAR_MASK;
        //EN AnalogFilter
        I2C2->CR1 &=~ I2C_CR1_ANFOFF;
        //Configure I2Cx: Timing
  I2C2->TIMINGR = 0x00210507;//381K<span id="kM0.5335161359873961">@48MHz</span>
  //Enable I2Cx Peripheral
  I2C2->CR1 |= I2C_CR1_PE;
}

网友:
先占个楼等会好打广告。。

网友:
谢谢分享!32位的单片机还没玩过。不知难度大不大!

网友A:
都寄存器操作了,起码应该用中断收发。

网友B:
怎么会没资料, 官网就有

stm32一般都有对应的硬件手册(datasheet)和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 前者是硬件配置,管脚,以及性能参数,, 后者就是介绍原理,配置和寄存器的定义等等, 是C编程主要参考.
有这2个手册,编程不愁, 如果深入研究还有个编程手册(Programming manual),主要是汇编指令和一些系统级的寄存器定义,比如NVIC,SCB等

G030 的参考手册编号RM0454,搜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没资料, 官网就有

stm32一般都有对应的硬件手册(datasheet)和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 前者是硬 ...

能白嫖别人现成代码当然是最好的啦,就不用自己debug一天了。我也是看着这两个手册写的呀2333 不看rm玩怎么可能玩的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寄存器操作了,起码应该用中断收发。

这个其实用dma更好 stm32新的iic系统 设置好发多少个byte 后面填数据就可以了,不用管状态位 很智能了 连中断都可以省。不过我这里数据量小,没必要

网友:
大佬出没,必须顶一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白嫖别人现成代码当然是最好的啦,就不用自己debug一天了。我也是看着这两个手册写的呀2333 不看rm玩怎 ...

STM的硬件I2C有BUG,所以用的人少,大多都是用模拟的,所以硬件I2C资料少。
模拟的移植还方便,跨平台移植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的硬件I2C有BUG,所以用的人少,大多都是用模拟的,所以硬件I2C资料少。
模拟的移植还方便,跨平台移 ...

大家对stm32的iic有bug的刻板印象还是停留在stm32f103这颗片子上,但是这是2007年出品的芯片了哎,15年前的东西了。现在新的stm32g系列相对stm32f1,外设版本都更新了至少2-3个大版本了,大清亡了都。现在的iic,只需要填好发送几个字节,设置了start以后填充发送缓存(可以用dma全自动),其他的nak啊,stop啊这些全是自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的硬件I2C有BUG,所以用的人少,大多都是用模拟的,所以硬件I2C资料少。
模拟的移植还方便,跨平台移 ...

我经常用STM32F103硬件I2C,还没能遇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对stm32的iic有bug的刻板印象还是停留在stm32f103这颗片子上,但是这是2007年出品的芯片了哎,15年前 ...

那没办法,谁叫当初不处理好导致bug说法扩散开来,听说也只是库文件有问题,不是真的硬件问题。还有就是为了规避专利搞得太复杂。时间长了自然就刻板印象了。

不过抛开这些不谈,我还是觉得模拟的比较方便跨平台移植,所以能在网上流传比较广。而且模拟的做好一个模版后,后面再用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用STM32F103硬件I2C,还没能遇上。

据说是库问题。具体我也不清楚,都是用模拟的。
也许谣言就是被我这样 道听途说,添油加醋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没办法,谁叫当初不处理好导致bug说法扩散开来,听说也只是库文件有问题,不是真的硬件问题。还有就是 ...

模拟在简单情况下(收发数据量小,整个系统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确实好用又方便移植。iic毕竟是个慢速设备,随便收发点什么都要占用十几毫秒以上,现在mcu好多都百mhz几百mhz,为了处理慢速设备,耽搁别的算法或者实时响应,就不值当了。或者是你要用到iic作从机,这种模拟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些情况还是得求助硬件iic,甚至要加上dma和中断来大大减少对cpu的占用,所以我的理念是用到一款单片机的iic就先把硬件iic调通,花不了多少时间的,等到后面加上实时性需求的时候,再随便改改就能用了。

网友:
一直用模拟的,主要是低速度通信,试试硬件好不好用。

网友:
i2c太慢, 我更喜欢spi, 再加上dma,中断就更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用dma更好 stm32新的iic系统 设置好发多少个byte 后面填数据就可以了,不用管状态位 很智能了 连 ...

大佬, 那里能找到这个"智能DMA"代码的例子呢.  我会一点用libopencm3开发, 有能调通的例子能照猫画虎改一下, 例子不通就彻底没辙了.
我的水平大概率啃不动寄存器手册了. 唯一发现libopencm3的例子很清晰, 勉强搞的了, 但它的例子不全甚至有的例子能跑通但数据异常.

比如adc显示内部温度和和内部参考电压vref的, 读出来的结果大范围胡乱蹦, 像是采集的某个浮空的引脚的.

现在的stm32g0系列比之前的stm32f0系列便宜且资源更多, 就是没有libopencm3的例子程序.

希望大佬能赐教一二, 我在linux下C编程的能力还凑合, 但是玩单片机有点头大, 有些东西和操作系统的概念能对应起来,  但是看到那一堆初始化操作就晕了, 尤其是涉及到ADC的那些操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