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天气太热了,把以前的笔记本散热风扇拿出来用用,先拆。。。

楼主(2022-08-23):
自带蓝光的

大小

得双U头的线。。。

时间放长了,里面好脏,清理一下回程

扇叶够大,静音,风力也小。。。

U口质量有些单薄。

这散热风力小,聊胜于无。。

网友:
要是可拆洗扇叶更好,几年前我有过类似的,可惜塑料壳老化,叶片断裂。楼主金属网款式叶片老化,可以换其它好点风扇。

网友:
我有一个,吃灰中。

网友:
清灰的阴影就是散热   一碰就碎了 哎

网友:
笔记本冷床风扇啊,我当是笔记本Cpu风扇呢。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超大扇叶,超级静音。问题是找不到放哪里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笔记本散热底坐,铝合金的,带三个小风扇,噪音真的好大。效果一般般。

网友:
好多年都不用这个了,直接房间开空调!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从来没有让风扇通电
只是把笔记本架在上面,这样笔记本的热量也要小很多了,底下是通风的了

比直接放在桌面强不少了

网友:
这种散热能力非常有限的

网友:
这个笔记本散热风扇应该是曾经没少干活啊。

网友:
笔电真就散热是硬伤

网友:
好像马上就凉快了,是不是拿出来的有点晚呀

网友:
我的光猫和路由器一直放在笔记本散热风扇支架上,比较通风,实在太热了才加电开风扇,还是有点效果的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也不清洗一下?

网友:
USB两个A头,分别插到电脑两个口上会怎么样啊,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風扇還是不小,大概16+17cm,,,拆了做微風扇,,開空調循環空氣用

网友:
这个灰可以的

网友:
这种风扇转速很慢的

网友:
马上就凉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