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天龙PMA-890DG功放机烧保险求助

楼主(2022-08-23):
别人给的天龙PMA-890DG功放机,烧了初级保险。断开接功率管的板子灯泡是亮一下就灭了的。
翻找了下资料,大概测量了下,是一侧的两对功率管和一对推动管短路,现已购买并更换好新管子。
但现在通电还是100W灯泡亮,是暗一下然后长亮,暗 一下然后长亮,不敢直接加电。对维修电路板这玩意是一窍不通,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能是有问题的呢?有没有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得找到维修手册才比较好搞 这个系列好像是比较好的系列

网友A:
年前搞过一个,这机有二个电位器,一个调静态电流,一个调动态电流。

网友B:
炸大管,功率电阻还好吗?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進來學習。。

网友C:
差分电压放大,你修不了,算吧,全是直流偶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电压放大,你修不了,算吧,全是直流偶合,

那么复杂呀,难搞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前搞过一个,这机有二个电位器,一个调静态电流,一个调动态电流。

还是短路状态哦,还电容也有关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大管,功率电阻还好吗?

测了两边都一样,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种直接耦合的功率放大器很不好修,如果是初学者,很容易烧大功率管子,一烧一批,心疼。

网友:
拆零件算了

网友:
天龙功放功放管静态电流的微调电位器容易坏,检查一下。

网友:
高级货 不会修

网友D:
大管全坏,前面推动电路也肯定挂了一片,前面没问题了再装后级管,或者用便宜的管先替代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管全坏,前面推动电路也肯定挂了一片,前面没问题了再装后级管,或者用便宜的管先替代试机 ...

不搞了不搞了,劳神,也听不出啥绕梁三日的,一边有声音出来能用就好了。

网友(2022-09-26):
天龙名机,修好后看看声音怎么样?

网友:
这机器电路够复杂慢慢研究

网友(2022-12-22):
机器解码板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