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路由就不能保存登陆密码呢?

楼主(2022-08-23):
用过chrome和edge,像我们论坛之类的要密码的都是自动保存的,但是路由貌似就保存不了为什么?

网友:
用浏览器打开登录界面的可以保存登录密码

网友:
chrome可以的吧

网友:
我这百分浏览器(Chromium内核的)一直都可以保存路由器登录密码

网友:
保存在浏览器里边的

网友A:
可能是你使用方法不对吧。

楼主:
不行啊,难道是我用的openwrt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使用方法不对吧。

不会自动提示保存密码,手动加入密码也不行,还能怎么办?openwrt的路由

网友B:
可以保存啊,是不是之前你点了此页面永不保存之类的按键呀?

网友C:
浏览器要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保存啊,是不是之前你点了此页面永不保存之类的按键呀?

没有保存之类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浏览器要设置一下

怎么设置?

网友:
Firefox表示可以

网友:
我的都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保存之类的按键

不是按键,应该属于弹窗。会不会是你第一次不小心点了不再提示呀?在浏览器的设置里边一般会有私隐、密码之类。可以进去看一下。

网友:
有些网站输入密码后浏览器会有保存密码提示,有些网站就没有提示

网友:
火狐可以,扣肉也可以。你用的什么浏览器?

网友:
浏览器是可以保存路由器登录用户名密码的,除非你的用户名和密码不是在一个页面内输入,可能会无法使用保存的记录,但是是可以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