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液晶屏,带驱动,还能干啥用?

楼主(2022-08-23):
朋友厂里,捡了两个屏幕,带驱动板,数据线定义不详,还有一个好像摄像头的,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坛友们出出主意

网友:
做成可视门铃,摄像头装在门口,显示屏一个放客厅一个放卧室

网友:
图1板子左边黄颜色是自恢复保险,和它连接的就是正极,和电容负极相连的就是负极,
应该是12v的,可以先5试试,  看板子丝印好像支持AV和vga   分辨率应该不高

最后那个板子应该是模拟屏幕分辨率可能是480-272或者更低

网友:
如果是模拟信号输入的比较好开发一些,如果是数字信号的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可以再拆的开一些看看

网友:
可视门镜啊,如果能够用起来那是多么好的配置啊

网友:
屏幕尺寸有多大?当个显示器不错。
摄像头,换个镜头当显微镜用

网友:
车载显示器吧,应该是模拟信号,一般支持2路视频输入,摄像头像素差,屏的分辨率480的好像,好像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