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国产烘箱SSR小板和进口离心机主板

楼主(2022-08-23):
一台国产烘箱说是温度200度失控报警,另一台进口离心机主板挂了,厂家维修报价1W人民币,果断弃修,到我手里看看。先看简单的,烘箱热电阻PT100三线,正常,控制板电压正常,怀疑固态继电器模块故障,拆下来看看

继电器控制循环风扇,可控硅控制烘箱加热,量下来是可控硅击穿了,导致飞温停不下来

原型号是BT416-800,手里只有BT137-600,8A电流应该够用了,

烘箱故障简单,离心机就惨了,主板不亮,麻烦,美国货

先拆面板,设置时间和转速,单片机通讯

主板比较惨,烧糊一大片,看样子是高压无刷电机驱动

先纯水洗洗干净,高压空气吹干之后再检查,目测220V保险烧了两根,安规电容挂了,

电机驱动MOS管过热,可能挂了

电容过热,板子鼓包

总之烧糊最严重的的在保险丝后面,硬着头皮拆下来测吧

先拆最严重的的电容,板子底下烧惨了,电容也废了

227电容,看着是个正经牌子

其它几个电容也受热熏黑了,拆下来

共模电感貌似正常,无刷电机驱动管击穿

铝散热器过热失去弹性,这难道是接到380V上面挂了?

刮掉板子上面的糊渣渣,碳化严重

PCB板子受损严重,铜箔也过热

电机驱动管挂了,

另一路开关管正常

最后继续刮板子,发现内层也碳化了,好像也没有必要修了,难道要我打磨板子掏洞然后飞线吗,反正这一万块钱也到不了我手里,要不还是算了吧哈哈

网友A:
赛默飞的离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默飞的离心机

眼尖哈哈哈

网友B:
一万块钱就这么溜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万块钱就这么溜走了……

钱不好挣,哈哈

网友C:
做工还可以,烧的辣么惨烈,会不会和最近酷热的天气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可以,烧的辣么惨烈,会不会和最近酷热的天气有关

最近确实挺热,哎

网友:
离心机损坏和供电异常有关系吧,该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电路板碳化了,有阻值

网友D:
动不动就上万的…技术人员那么好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不动就上万的…技术人员那么好挣嘛??

设备值钱,厂家黑心

网友:
离心机是干嘛用的呀,什么原理?

网友:
这得多大的电流才能烧成这样?旁边V32 33 34 35二极管是220v整流用的?

网友:
这是给热坏了,都烧糊了,最近高温天气表示背锅

网友E:
糊了一大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糊了一大片啊~

感觉没啥用了哈哈

网友:
想看离心机结构。

网友:
看来要花大价钱换板了。

网友:
这东西医用或者实验室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