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手机链接无线打印机

楼主(2022-08-23):
路由器刷的是openWRT系统,打印机链接的是路由器usb口,设置网络共享后,电脑可以通过无线网络添加打印机,打印也正常。问题来了!!!!!手机和平板通过无线无法搜到打印机,手机通过手动添加,直接显示“该地址找不到打印机”。手机装了几个打印app也无法搜到打印机。

初步判定是安卓系统的问题。
有没有大神安装过手机打印机,请赐教。(之前用手机安装过带网线口的打印机,链接起来很方便,一下就找到,没有这么多问题的)

网友A:
软件不对  用趣打印手动添加就行了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对  用趣打印手动添加就行了好使

你说路由器固件吗? 手机是直接从设置里面添加打印机的,没有使用软件。

网友:
估计要装个app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路由器固件吗? 手机是直接从设置里面添加打印机的,没有使用软件。 ...

试试手机APP   “趣打印”

网友C:
不知什么牌的打印机。实测爱普生喷打用官网的App可以在手机上打印。苹果和红米都行。APP名字是epson iprint

网友D:
安卓自带的打印不行,我一直用printhand,百度有破解版,简单好用,没有乱七八糟的功能和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什么牌的打印机。实测爱普生喷打用官网的App可以在手机上打印。苹果和红米都行。APP名字是epson iprint ...

京瓷打印机,电脑安装都正常,就是手机装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手机APP   “趣打印”

“趣打印”也搜不到,手动添加后,无法打印。电脑通过wiifi可以正常添加和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卓自带的打印不行,我一直用printhand,百度有破解版,简单好用,没有乱七八糟的功能和权限 ...

printhand 也是搜不到,通过手动安装后,无法打印。怀疑是安卓系统问题。windows系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