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更换罗技MX Anywhere 2S鼠标微动

楼主(2022-08-23):
同事的罗技MX Anywhere 2S鼠标左键双击,让我给修一下,原本想拆开微动擦一擦触点,结果微动弹片拆下来再装上以后手感就不怎么好了,有点发软,应该是在拆的时候变形了。

无奈,换个新的吧。新旧微动合影,左边是换下来的原装微动,怎么感觉原装的印字这么不清晰呢。新换上的微动也是几年前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反正现在正常使用了

家里电脑没有蓝牙,用手机测试正常。
话说手机用鼠标好像没什么用处,还是触屏方便

网友:
懒起来动手能力非常强大。

网友:
罗技的微动寿命堪忧,用坏了2两个了,都是左键连击

网友A:
欧姆龙微动质量不错,簧片整变形了,调整一下还可以用。

网友:
我有好几个这个,挺不错的鼠标,办公神器,优联蓝牙双模,

网友B:
啥啥都要充电,明明1个5号电池可以用1年的,搞什么充电,用着用着没电了,怎么办。

网友:
这鼠标咋样

网友:
同款在用,抛开滚轮和适应性(Anywhere,就是随处可用)这些主要卖点不说,仅说蓝牙连接稳定性和刷新率,在我无数鼠标中最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微动质量不错,簧片整变形了,调整一下还可以用。

这微动有修理价值吗?簧片你能整好?簧片有按动寿命(按击次数)的,要想长寿手感好响应快,选欧姆龙进口的高端几个型号的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啥都要充电,明明1个5号电池可以用1年的,搞什么充电,用着用着没电了,怎么办。 ...

找根线插前面,边充边用呗,又不是苹果的鼠标,充电口在下面
这个鼠标可不算便宜,虽然它的定位是主打办公的鼠标,但性能比很多游戏鼠标还强,你说的那种一节5号电池的用一年的,跟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用双模金属滚轮本身就很重了,加上5号电池整个鼠标有可能就超过150克了,严重影响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微动有修理价值吗?簧片你能整好?簧片有按动寿命(按击次数)的,要想长寿手感好响应快,选欧姆龙进口 ...

簧片不用考虑寿命,麻烦的是调整就要调整两个,力度的手感很难调整到一样,我弄过这事,单个感觉力度和手感都不错了,但是两个放一块怎么都感觉不一样,最后还是换新了事

网友:
这小鼠标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微动有修理价值吗?簧片你能整好?簧片有按动寿命(按击次数)的,要想长寿手感好响应快,选欧姆龙进口 ...

没微动的情况下确实可以调,弹片没有寿命限制但是触点有会氧化。当然特别高端的稀有金属触点可能寿命长点。
现在的国产微动已经很不错了,与欧姆龙樱桃的大差不差了。欧姆龙现在没樱桃的好。

网友:
自己的雷蛇也是双击了几滴神油【WD40】又用3年了。

网友:
上面印的字确实很乱,各批次都不一样。
我现在换微动,只选寿命长的,修的次数多了掉焊盘。
都是0.74的,又不玩游戏,手感其实区别不大。反而是声音不同,有些特别响,有些轻点。

网友:
这鼠标看起来不错,但是200+的价格感觉还是贵了些。

网友:
anywhere 2S终于良心的用标准微动开关了,1代用的专用微动 死贵死贵还不好焊接

网友:
罗技鼠标就是爱坏微动,自己的G602 ,MX Anywhere 2用了一年不到,左键双击,再失灵,寄杭州送修。过保后,自己换左键,都换了樱桃DG2-T85,有2 年了,还是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