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佬帮忙看看这靠谱么~128G SLC U盘288块钱

楼主(2022-08-24):
大家看一下介绍图片~避免广告品牌已经打码
本人小白一个~无意中看这个这个东西~别家32G的SLC都得一百多块钱~这个128G才288块钱~这个靠谱么?
我网上搜了好久都说L06B是只能MLC和TLC~看了评价也没有看到有软件能不能读出来是不是SLC
看到一些截图读写速度差不多420/330样子
就想问一下这是不是真的SLC?能不能做传家宝?

网友A:
2258xt主控。。。。。。。。,实际就是限制容量让闪存跑在slc缓存里,寿命确实是会高很多,但不是真slc,和正经slc寿命还是差不少的。
你随便一个2258xt的固态,它是tlc闪存的你不写超全盘容量的三分之一,他就是slc模式,mlc闪存的你不写超全盘的二分之一他也是slc模式。

网友B:
3D MLC颗粒用特殊固件开成SLC模式,寿命和速度都会有大幅提升。

原理就是这样,买不买自己决定吧

网友:
这货还全新?原装?出口?此SLC非彼SLC,不一样的

网友C:
这坑真是一个接一个,学习了。

网友:
又不是真的slc颗粒做的  开的模式是slc而已

网友D:
这价格能买个终身保修的U盘了,不比这个所谓SLC好吗?

网友E:
这个有点。。。

论坛里  有大佬   做这种盘   靠谱

网友:
原则上说,L06的SLC寿命是30,000P/E,但是固件是不是能刚好只用到SLC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如弄坛子里大佬的U盘呢。

网友:
看来这是一个要缴税的大忽悠

网友:
模拟slc么,一旦掉固件又会变回默认的qlc,这时候当心,因为磨损了,有几率都开不了卡

网友F:
和楼主一样,想找个靠谱点的u盘,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一样,想找个靠谱点的u盘,难

L06B真是七十二变啊,你说他是TLC也行,说他是MLC也行,SLC也能变。但离传家宝还很远。正经的SLC容量都很小,单颗粒一般都是16G/32G,做不大的。

以前的老威刚、老雷克沙,正经的新颗粒,板子质量也好。求稳定,这种品牌MLC盘就是靠谱的,留意点还能找到未拆封的库存,实在不行二手鱼上看看。求速度,那就DIY的固态U盘,但高速=高温,就没有让你用着放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xt主控。。。。。。。。,实际就是限制容量让闪存跑在slc缓存里,寿命确实是会高很多,但不是真slc,和 ...

感谢解惑~最后问了卖家~原话是:是MLC的,运行SLC速度
而且才3000pe顿时就不想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 MLC颗粒用特殊固件开成SLC模式,寿命和速度都会有大幅提升。

原理就是这样,买不买自己决定吧 ...

3000pe不划算~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坑真是一个接一个,学习了。

的确是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能买个终身保修的U盘了,不比这个所谓SLC好吗?

可是一般u盘达不到这个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点。。。

论坛里  有大佬   做这种盘   靠谱

论坛里的买过好几个~现在想找个大容量的slc养老做传家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一样,想找个靠谱点的u盘,难

是啊~我都想去投诉那个卖家了~忽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