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2008,拆机主板和网上的不同,哪个是真的?

楼主(2022-08-24):
收了台2008,拆机主板和网上的不同,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网友:
做工工整,用料不差,就能不错。不要在意真和假。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好用就行,不要追求 真 与 假。。。

网友:
肯定上图中的好呀,做 工完全不同档次呀

网友:
区别大的话,也要看版本吧?一个可能是很久以前生产的,另外一个可能是不久前生产的。

网友:
第一张图肯定是正的,atm的单片机,电容工工整整。

网友:
照片清晰度不一样啊

网友:
第一张的图片做工看起来要好啊。

网友:
差距太大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高仿的,不过做工、用料也还可以,将就用着吧,电烙铁只要烙铁头不容易氧化、耐用就可以了!

网友:
2种都是正品,版本和生产时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