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四串16.8V的锂电池组,如何配均衡板?

楼主(2022-08-24):
做了一个四串16.8V的锂电池组,电池组放电时负载电流大概2~4A,去淘宝查了一下,什么价格的都有,不知道应该如何配均衡板。对这方面没有了解,大家给个建议?

现在我是每组分别用TP4056充电,如果配了均衡版,是否可以用16.8V的电压直接充电了?
另外,均衡板可以代替保护板吗?

网友:
电池很不错哦,红袍绿袍的。

网友A:
都点焊了,为什么不点一起?
跳线很有成就感吗?

4并的电池,被你的容量惊呆了!4000mah?牛x的一塌糊涂!
按你这个,每串15Ah的容量,4056多久能充满?20小时可以不?

三元电池,不怎么需要均衡。

网友:
很像违禁品

网友B:
看图片应该是18650呀   写得数字是容量?应该没有超过3500的18650吧

网友:
你电池这么大的容量,一定要用主动均衡,被动均衡没有效果,现在你在淘宝搜到的90%是被动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点焊了,为什么不点一起?
跳线很有成就感吗?

应该不是自己点的,似是从笔记本电脑电池拆机。

网友:
搞得像定时炸弹似的,这点点点电池随便用个保护板得了,讲究那么多

网友:
单颗容量爆表,现在电池密度都那么高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池,要配大电流的均衡板

网友:
主动均衡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点焊了,为什么不点一起?
跳线很有成就感吗?

明显用的拆机镍带,楼主想点一起,估计是条件不允许

网友:
问题挺多啊

网友:
论坛里有大神做均衡板子,你搜下就有了

网友:
我也想顺便问一下,组6并13串的电池组,分容后大概相差100ma左右,应该如何排列比较好,内阻基本上一致,相差3毫欧左右,有一部分是2680ma左右 有一部分是2580ma左右,这样的话该如何并串?
是高低组合成总量一样的6并 然后在串 还是说 相同接近的为6并 然后再串,,,

网友:
均衡板不可以代替保护板的……

网友:
最好用主动均衡模块,三元锂不适合被动均衡,铁锂才适合。而主动均衡里,电容型主动均衡比电感式主动模块好很多,无论是发热还是转化率和精度都是吊打电感式,电感式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它是相邻均衡,两串之间压差大于0.1v才启动,意味着最坏可能会出现3.7/3.8/3.9/4.0这种局面。而电容式是整体均衡,所有串一起均衡,精度一般0.03v以内,发热几乎没有,而电感式的我怀疑搬运的电量,与其说是转移,不如说全是电感发热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点焊了,为什么不点一起?
跳线很有成就感吗?

电池都是从很报废的笔记本电脑拆下来的,不是我点焊的,我没有电焊机。电池容量测量了一下,是原来的容量的50%~70%左右,我用笔标记的是两节电池容量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应该是18650呀   写得数字是容量?应该没有超过3500的18650吧

都是笔记本电脑拆下的旧电池,3500是一组两节电池的容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