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集成块打磨了,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22-08-24):
印着CARD,除了24c02存储器,集成块打磨了,估计一块编码器(有一按键开关)、一块高频接收发射(有晶振)。

网友:
车辆使用的道闸蓝牙卡。

网友:
早期的车辆道闸射频识别卡吧

网友A:
这不是东东,是西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东东,是西西

就你皮,说这是啥西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你皮,说这是啥西西?

这就南南了

网友:
上面不是写着2.4G有源卡吗?

网友:
是北北了

网友:
奇怪了,为什么用2颗2032?里面有什么机械结构吗?

网友C:
射频卡,,天线在哪?

网友:
第一次见,不认识

网友:
这种射频卡一般是门禁用的,类似于无源的那种钥匙扣。

这种一般放在车里,用于距离较远的门禁识别。

网友:
大概率是个单片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射频卡,,天线在哪?

应该是蓝色那根电缆线

网友:
楼上那些说东南西北的,咱红中表示不服……

网友:
最讨厌打磨的IC,对专业盗版的,其实都防不了的

网友:
早年常用的门禁卡,现在好像少用了。

网友:
我的3档锂电风扇控制也是这样一块14脚IC,没有型号。

网友:
楼上那些说东南西北红中的,咱发财表示不服,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