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36v天爵电动车充电器, 德州、仙童、nichicon,怪不得他会倒闭

楼主(2022-08-24):
拆一个天爵电动车原厂充电器,36v。厂家早就没有了,车子也快卖废品站了。充电器用了十几年了,除了换过线,哪也没坏过。看了看,用料很足,德州的芯片,nichicon的电容,仙童的管子,怪不得这个厂家会倒闭

先来一张总览

从不同角度看

板上用了很多胶,应该是为了固定。

nichicon电容特写

两个芯片,都是德州的。

大芯片

小一点的

背面,自己换过输出电源线,焊得很烂

两个mos管

最后一个,藏得比较深

打个光,终于拍清了。

补充内容 (2022-8-27 14:24):
不好意思,那两个双胞胎是普通的三级管,不是mos管,感谢大家指正。
不过好像不能编辑已发表的帖子,只能这样了

网友:
良心的厂家

网友:
现有社会不知道“过日子”哎,,,,,,,,,

网友A:
充电器电路都大同小异

网友:
494芯片的充电器现在很少见。

网友:
当时的价格卖得高,卖得出去,所以用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电路都大同小异

但用料可能差异很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现在的价格没厂家愿意用好料

网友:
做工好的,价格必然也高,消费者手中购买力不足,市场销量不行,厂家就得想法降低成本,往往都是能用就行。

网友:
用料足的厂家容易倒

网友:
时代不一样呀。

网友:
      看结构还是494半桥的,足功率的可能性大,虽然变压器看起来不是很大,正激不靠变压器储能

网友:
看成色,使用时间蛮长的

网友:
以前电动车的品牌确实多

网友:
整整齐齐,看着很舒服。

网友:
这货确实是够老的,线路板上面一个贴片元件都没有。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

网友:
价格到位,质量没的说,但是好多商家现在都想办法降成本抢市场,质量只能说能用

网友:
不同时代的产品

网友:
用料好但板子做得不行,记得淘宝上以前买过一家叫“和茂”的充电器,板子双面板看着舒服看起来很规范,用了好多年除了换过充电端接头也没出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