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福禄克表笔,原来他家的表笔不是焊接的

楼主(2022-08-24):
这就是10几年前有名的那批故障表笔,17B的原配FK19表笔,全新的就是故障货,福禄克也不是不干这种事情。

当年福禄克的解决办法是拿着17B的序列号就可以去官网申请新表笔,直接寄到你填写的地址,这副故障的就送了。当然了,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幸遇到不故障的这个表笔,只要你申请,也是直接发给你新的的

本来一直放着来着,毕竟这种丢人的事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今天手痒终于忍不住了。

拆出来看看,塑料套子是半软半硬的,镀镍的黄铜杆子很长,头部直径2mm,主体部分3mm粗,连接的尾部那里2.4mm。
连接器拆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掰断了,断掉的那里那里是一个环套在黄铜杆子尾部,连接器和表笔线之间使用压线钳压接方式。
这条线的工艺,应该是连接好之后一体注塑,但这批问题表笔是连接器有问题,铜环那里和黄铜杆子没有可靠连接。

仔细看看,那个断掉的铜环找不到了,当时在铜棒尾部上滑动的一点阻力都没有

表笔线的铜丝,确实比常见的强很多

作案工具来合个影,顺着表笔注塑的那条线割开的,但还是无法恢复,估计最后的结局依然是热缩管套上

等有时间了再看怎么修上,毕竟这条线的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发完帖子,图居然不见了,汗一个

网友:
坏了两副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看来我的胜利表笔比福禄克还靠谱啊哈哈

网友:
铜线粗的压接好,那些细如发丝的就只能焊接了

网友A:
我的葫芦壳117C只是用来当摆设,偶尔使用一次,也不用原装表笔,因为头太粗,一般都用特尖钢针表笔

网友:
细如发丝的就只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葫芦壳117C只是用来当摆设,偶尔使用一次,也不用原装表笔,因为头太粗,一般都用特尖钢针表笔 ...

特尖的好用......

网友:
如果 有一个正常的比较一下就好了

网友:
线倒是很不错。

网友:
表笔线的铜线够多,过大电流好。

网友:
我看压接得挺好得,可能是我没看没明白。

网友:
表笔线的铜线够粗, 电阻应该比较小的

网友:
线芯不细,压接应该比较靠谱,奈何连接器不给力

网友:
现在把它焊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压接头跟笔连接处薄弱导致折断。这种笔应该就底部打一个孔把铜芯塞进去紧固一下,不要搞个压接鼻子

网友:
头子不用修了,换个可拆卸的头子更完美。

网友:
表笔铜棒锉掉直径二分之一,再焊接,就能用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