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泰华AS-22C电动机保护器

楼主(2022-08-24):
泰华AS-22C电动机保护器应用:

        如果让保护器供电端接到380V电源上处于一直处于供电状态,控制触头串入控制回路,就必须采用泰华AS-21/22C(采用一片LM324、有380V变压器)、创泰JD-5/6S(采用ATMEGA88PA单片机、有380V变压器)正泰JD-5AJD-5E(采用两片LM324、有380V变压器)欣灵HHD3E(采用一片LM2902、无380V变压器)等可以空载运行的保护器,其一般采用LM324LM2902芯片还可以选择正泰BJBK7BIBK2智能保护器。

        正泰、德力西和天正的JD-5电动机保护器由于采用NE556芯片(特点是:保护器供电端接到380V电源上,控制触头串在控制回路上,无论穿线不穿线,只要电动机连接线缆中无电流通过,保护器报缺相,断相指示灯点亮,此时处于空载状态,电动机保护器拒绝合闸不能运行)如果想应用于自动控制(例如在控制回路中串联单开开关,使浴池自动上水由手动开关辅助控制)等回路配套使用,推荐按照正泰JD-5说明书图纸的接法,即电动机保护器控制触头和交流接触器线圈串联后和电动机保护器的变压器供电端并联后,再串入水位继电器、断相错相保护器等电器构成控制回路。

参考:
正泰JD-5E电动机保护器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21706
欣灵电动机保护器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9580
AS21泰华电动机保护器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9553
泰华JD-5电动机保护器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261
正泰电动机保护器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9581
拆解创泰JD-5S智能数显电动机保护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7890
创泰JD-6S智能数显电机保护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7632

网友:
没用过,使用说明很详细,电位器旋钮帽不错,螺丝刀通用还防误触

网友:
380V家用不指望了。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

网友:
像是工业用的,应该有温度探头和电流检测,过热缺相保护。以前落地扇有温度保险,后来偷工减料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