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升压横流板换主控xl6005换成xl6006

楼主(2022-08-24):
led升压恒流驱动电源,XL6005主控芯片,准备为我的大射灯手电装上
之前发过帖子。。我买的是60w的cob灯珠。准备降功率用。。30w差不多吧。。
xl6005选型建议不超20w。。。。。后来翻到xl6006可以支持50w。。
淘宝买了几颗。。。。准备换上。看厂家pdf应该是电路通用。。。
那我就直接把xl6005焊下来换xl6006就好了。。。
少算了件事。。xl6005是to252-5l封装,xl6006是to263-5l封装。。大了一圈。。。只能把原来的焊盘扩大
采样电阻换成0.25欧的。。。这样就能有接近1A的电流了。。肖特基二极管从ss210换成两个ss310并联。
电感也升级成47uh、5A的电感。。。
悲惨的是把个贴片弄丢了。。。只能用别的电阻替代了。。。焊贴片头大。。
上改造后的图。

网友A:
焊接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B:
灯看着不错,好亮。

网友:
记得贴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水平有待提高

。。。。嗯。你说的对。。。。焊贴片都想死。。。拆xl6005的时候还把焊盘给拽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看着不错,好亮。

这回30w应该用着没问题了。。。剩下就灯后壳

楼主:
我买了散热硅胶。。。但是感觉换芯之后并不满意。。考虑上jlc重新打板子。。。

网友C:
好不好看没关系,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不好看没关系,好用就行!

能用。。。。就怕焊锡弄多了给管脚占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