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挂钟改了个锂电

楼主(2022-08-24):
参照坛友的制作,买了50个XC6206 1.5v降压芯片,试着用洞洞板做了一块,输出电压1.52v,还挺稳的

电池是从报废笔记本电池里拆出的

接好线,正好贴在凹槽里,写个日期小纸片,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A:
挂钟非常省电,用一次电池即可,锂电本身跑电,经常充电 反而不方便

网友:
这个不错啊,我还买了可调电路 ,这个简单多了,我也要试试

网友:
挂钟改锂电......现在的挂钟机芯为啥不能用18650电芯?可能是18650电芯自放电都比目前的AA电池大得多,用的时间不如现在的AA电池长。

网友:
RT9013也可以实现

网友B:
估计自放电比钟表的功耗都大吧。还是用干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
不管是否适合,改造的思路可以借鉴

网友:
看看这块锂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自放电比钟表的功耗都大吧。还是用干电池比较合适。

可能是这个原因,还是用干电池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钟非常省电,用一次电池即可,锂电本身跑电,经常充电 反而不方便

不想买电池,家里锂电太多了

网友C:
有个问题不明白,以前挂钟一直听说不能用碱性电池,说是电流太大,钟走不准,还容易烧。锂电的放电能力比碱性电池还要强,怎么就没事了?

网友:
挂钟不适用于大电流,需要内阻大自放电小且长时间稳定的电池,其实干电池最合适。

网友:
哪种秒针旋转表费电,加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在接个充电板引出充电口完美了。2000-3000mah的合适 不用经常补充电。

网友:
家里的电波钟机芯挂钟是HT7315+旧手机电池,从太阳能灯电池口串一个二极管接到旧手机电池,测试运行哒半年了,监测中……
宿舍的挂钟是HT7315+旧手机电池+4056+5v板,220v接到筒灯线路(筒灯嘛,你们知道的),三四个月打开开关充一次电……
里一个客厅的挂钟是HT7315+旧手机电池+4056,极细的线缆接一个usb头插到电视机……

网友:
用旧手机电池和这个芯片给钟表供电,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接个充电板引出充电口完美了。2000-3000mah的合适 不用经常补充电。

浪费一块充电板,不符合数码坛节俭的风格,估计最多一年一冲的,到时候直接拿测试夹夹住正负极充不就欧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电池已经不用18650了?估计是为了轻薄吧。我拆的报废笔记本旧电池都是186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不明白,以前挂钟一直听说不能用碱性电池,说是电流太大,钟走不准,还容易烧。锂电的放电能力比碱 ...

挂钟不能用碱性电池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碱性电池的外壳是铁或者钢做的,能导磁。而挂钟里的步进马达是一个电磁铁。有些挂钟内部的步进马达很靠近电池仓,使用碱性电池会影响步进马达工作甚至因为马达堵转导致线圈烧坏。碳性电池外壳是锌,没有这个问题。
至于电流太大的说法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挂钟内阻远大于电池内阻,碱性电池的电压和碳性电池电压一致,不存在碱性电池导致电流大。

网友:
用论坛换的三洋2600ma锂电池改了个数字闹钟,一节电池只能撑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