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C9000镍氢电池充电器求助

楼主(2022-08-24):
MH-C9000镍氢电池充电器的一个元件由于电池漏液烂掉了。求助各位高手帮助认一认,这是一个什么元件件可以用怎样样的型号代用。谢谢!
电路板元件分布如下,对面没有元件,只有一块液晶显示板+4 个设置按钮和4 个电池夹。

网友:
像是场效应管。没看清编号呢。原件焊下测量确认坏了吗?先用99%酒精洗洗焊盘,焊盘用焊油 焊锡清理下看看 也许没有坏 只是腐蚀焊盘虚接了。

楼主:
丝印上应该标注的是:1B7AR; 元件焊脚已经烂掉了,没法用了。

网友A:
只坏了一路呀,其它三路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坏了一路呀,其它三路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哦

是的,另外三路能用,想尝试修好坏的一路;毕竞一次充电都需要充4 只电池,少一路不方便。

网友:
网上只能找到这点资料,获取芯片型号这个网站收费是100元(相当狠

楼主:
谢谢,能否提供个此链接 我去看看

网友B:
只是腐蚀的话可以刮芯片飞线

网友:
楼主这个充电器很高档啊,确实值得修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腐蚀的话可以刮芯片飞线

太小了,只有芝麻大小(长才2mm)

网友:
哈哈哈,我也有一台这个充电器,当年来说算是顶级的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