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MD60V32-35AH电源插头断路

楼主(2022-08-24):
电动车充电器MD60V32-35AH上电不工作

实测AC插头内部断路不同

换插头测试正常了

下面看一下电路器件

输出使用了防反接可控硅BT151

实测空载输出直流电压70V

网友A:
看散热就知道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散热就知道做工不错

外壳看着也细腻规整

网友B:
上海四表的星牌 81年的,楼主今年也有小六十了吧? 那个插头还是换个三脚的稳当。

网友:
来回折断的,说明插头防折护套不够好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用的时间较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四表的星牌 81年的,楼主今年也有小六十了吧? 那个插头还是换个三脚的稳当。 ...

56,现在还使用指针表的年龄多数比较大

网友:
我怎么碰不到这么好修的充电器啊,顺便说一下计量插座不错

网友:
插头防折套不够好

网友:
充电器质量不错

网友:
插头看似健壮,原来有内伤

网友:
做工不错,但居然坏

网友:
充电器用料做工不错,使用的时间长了,功率插座挺漂亮

网友:
拔插过于用力了

网友:
换个插头继续用~

网友:
lz这个功率计不错,显示的挺全的

网友C:
这个充电器做工还是不错的。功率表是自己DIY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器做工还是不错的。功率表是自己DIY的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2144 是的,见这里

网友:
这电动车充电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起来好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