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硬盘还能用多久?查看傲腾信息时偶然发现了这个西数蓝盘c7十分大

楼主(2022-08-24):
前面在查看傲腾信息时偶然发现了这个西数蓝盘c7十分大,所以这个硬盘还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是指接口接触不良的问题,是你的电脑接口不好导致的

网友:
如果电脑开机提示硬盘有问题的一定要备份资料, 我几年前都是这个,觉得没事,提示了2-3个月,突然一天彻底坏了.

网友:
1.接口稍微有点松动或者接触不良,就会出现数据,可以重新拔插一下硬盘的数据线,使其接触良好。
2.同样可以使用酒精或者橡皮擦擦拭一下硬盘接口和主板接口,防止因氧化而导致的接触不良的情况。
3.把USB外界排插拔掉,换上一条质量好的SATA数据线,查看问题是否解决。
经过上面的的检查处理以后看看还有没有,如果还有那就得及时备份重要数据,预防不期而至的意外。

网友:
C7问题不大,多数是数据线引起的问题,换一根好的数据线就行了。

网友:
才3位数,不算大。。换根线就是了。

网友:
换根线就是了。

网友:
接口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这个硬盘换条数据线随便用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