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般显示器的高压侧的独石电容什么型号?

楼主(2022-08-24):
显示器型号是明基benq t2200hd仅通过一张图能大概推断吗,现在故障是外接显示器偶尔绿灯黑屏,亮1秒钟黑掉。

想先买着,不想拆两次壳子

这个是找的网图,好像同型号电源板有好几个版本
———————————————
https://wenku.baidu.com/view/ca53e82bed630b1c59eeb5ba.html

———————————————

翻了一下把上次换电容拍的的图找出来了

入手了电容和板子等过两天换了看情况

———————————————
放大之后糊糊的,之前猜测是02 isj 3kv

这种是U2 15J 3KV
参考这个
https://forums.anandtech.com/thr ... -with-pics.2350206/

—————C0 = NP0, +/-30 ppm
S1 = N33, +/-30 ppm
U1 = N75, +/-30 ppm
P2 = N150, +/ -30 ppm
R2 = N220, +/-30 ppm
S2 = N330, +/-60 ppm
T2 = N470, +/-60 ppm
U2 = N750, +/-120

u2是温度范围,15j是容值,3kv是耐压。
———————————————

网友A:
容量较小22PF,耐压3KV左右。

网友B:
啥意思,显示器亮一下就黑?你怎么知道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C:
芯片去保护试试先

网友D:
这种类型的电容是很少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显示器亮一下就黑?你怎么知道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https://wenku.baidu.com/view/ca53e82bed630b1c59eeb5ba.html
明基T2200HD维修一例

一模一样的毛病
两年前闪烁换过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类型的电容是很少出问题的。

翻了下把当时的图找出来了,确实比较黄,能用就没换。估计是顶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去保护试试先

不是很理解,维修水平停留在看案例照抄和没得抄换板之间。。。

网友:
盲推电容击穿,亮一下,高压输出保护了就黑屏了,应该可以用万用表两下阻值,如有电容表还可以测下容量

网友:
绿灯说明主板开机了,黑屏说明背光板保护了,

保护的原因很多:供电不稳定,电容老化,灯条老化,开路等等都会导致保护,并不一定是电容损坏,除非电容明显开裂了,那就淘宝按照原型号购买即可。

建议顺便再买两条改LED背光的组件,不行直接换背光组件。

网友:
应该不是独石电容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较小22PF,耐压3KV左右。

放大模模糊糊的
大致是标的
02
isj
3kv
这个02是22还是220呀
好像和现在通行的三位数标注方式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模模糊糊的
大致是标的
02

其他三颗独石电容标的是多少?可能你看错了。应该是中间一行数字15J。15P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