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源原装96V-3E-T

楼主(2022-08-24):
这个是8个电瓶的绿源充电器!上次发的84伏充电器,确定是7个电瓶的!如果标的最高电压,不会标12伏的整倍数!比如有个充电器标74伏,那么就是60伏的充电器!标88伏,就是72伏机器
  8个电瓶,也不知道这款车什么样!电池仓怎么摆!输出大电容两只,输出2只,整流器2只!不用说,足功率!只有标小了!变压器特别高大!拿普通机板子放在对比,就像我们站姚明面前!

网友A:
里面不哦的

网友:
挺好,做工可以了

网友B:
小鸟的、绿源的还有个别的什么牌子用的充电器和其他的充电器的正负极性都相反,这东西也不知道有没有个国标或者行标啥的

网友:
这一个一个感叹号看的我直发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哦的

还有更加牛的

网友:
质量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不是不三轮车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鸟的、绿源的还有个别的什么牌子用的充电器和其他的充电器的正负极性都相反,这东西也不知道有没有个国标 ...

是时候应该像手机接口一样,统一标准了

网友(2024-02-25):
2015年的老绿源,看来这绿源充电器蛮耐用的啊,可惜现在的绿源充电器都是一个灯的了,没有电池维护和电量指示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