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现在的microsd卡还有mlc颗粒的吗?

楼主(2022-08-24):
slc的不敢想,求推荐mlc颗粒的卡,256G的即可。还是说现在都是tlc的颗粒了?
求大神指路

网友:
现在tlc的颗粒都算好的了,都是qlc的了

网友:
还有,闪迪有工业级的MLC,但假货也多

网友:
有的话也是价格高容量少。

网友:
工业级都不能保证MLC,别说消费级了

网友:
TLC的现在不买,过段时间,PLC出来了,QLC就真香了。

网友:
128G的找找还有,256G的,没有吧,MLC做不到这么大容量TF。去监控卡里面找找,监控卡因为要不间断的写入,所以PE寿命要长。

网友:
其实也可以考虑大牌tlc的

网友:
你能买到所有2022年出厂的tf卡全都不是MLC,闪迪超耐久白卡那玩意也是TLC,所以洗洗睡吧

网友:
同意8楼,可以买个三星质保长的,比如质保10年的来用

网友:
别想了。4楼说的对,
很老很老的小容量卡有可能是MLC。
至于256G,想多了。真有这种容量
的MLC卡,你也不会买,因为价格
上天,还有,写速不会高。

网友(2022-11-30):
其实有 海康威视256G MLC 小黄鱼上面搜即可 价格也便宜 150以内 不过是二手 速度SDR104天花板

网友:
SLC的容量都很小的,我有一块60G的SLC固态硬盘,里面的板真的跟外壳差不多大,颗粒贴满才有60G

网友A:
过2g的很难有s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2g的很难有slc

我见过最大的纯slc卡是雷克沙64GB的,里面单贴nw711,不过据说还有更大的,如果是pslc的我见过256G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最大的纯slc卡是雷克沙64GB的,里面单贴nw711,不过据说还有更大的,如果是pslc的我见过256GB的 ...

很贵的吧?

网友:
三星黑白64g,是mlc.客服说的89.9那个,不过我最后买了个金士顿scdg3蓝条那个,新人优惠完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