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华球机维修

楼主(2022-08-24):
这个球机被雷劈了,具体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771-1-1.html
早就应该修好了,奈何手上的可调电源坏好久了,只能买一个新的了
开箱+组装

焊点不是很饱满

组好开始烧机

右下这个DC-DC输出的电压不正常,只有0.几
左上这个是同型号的,本想着调换来试一下的,但算了

烧出来是网卡芯片发烫

倒也不贵

拆掉

再次上电,可以自检了,不像之前上电啥反应都没有

家里料板上没这个芯片

出门前往废品站找找看
电脑主板上

拆摄像头找

这腐蚀得……

这个莫得,下一个
这个进水了的

也没有,再拆一个
这是海康的,还带POE

拆掉散热铁皮跟导热垫,看到了,有外置的网卡芯片
型号也是相同的,带回家

到家

拆掉

焊上

两个3R3的保险断路了,手上跟料板都莫得,直接一坨锡

上机可搜到

----第二天----
装上

调试

收工~

网友:
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手艺不错,能在废品里面找到合适配件修复,佩服。

网友:
能修好也够幸运的,还好只坏了个网卡芯片,看见过别人修被雷击的路由器,处理器的天灵盖都炸飞了

网友:
修完加个避雷针吧

网友:
能换这种芯片的都是高手垃圾堆里也能找到配件,这个就更厉害了。

网友:
这个芯片焊接要一点技术!修好就好!

网友:
刚开始我还挺纳闷的,楼主在废品站怎么能想拆就拆呢,看到最后才发现楼主家是开废品站的。

网友:
这个可调电源挺好的

网友:
能在废品里面找到合适配件 方便啊

网友:
竟然真有人用锤子手机

网友:
能进行芯片级维修都是高手,能在废品里面找到合适配件修复,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技术精湛,维修好手。

网友:
手藝不錯 佩服 佩服

网友:
只能买一个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