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见过这种空调用的老电容,塑料壳子的

楼主(2022-08-24):
单位空调工从20多年前老夏普空调拆下的运转电容,容量一点都没缩水,塑料外壳的我是第1次见到

网友:
还真没见到过。

网友:
壳子只是封装,重要的是内容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一台国产的窗机也是这种跟老式手电筒那么长的电容。

网友:
cbb的吗?没拆开看不到,应该跟镀膜工艺,设计余量什么的有一定关系。不懂,纯属瞎猜

网友:
比较古老的规格,现在的空调电容好像好几个插头,理论上是只要容量一样,电压一致,就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A:
当年电话机的不知是什么壳的

网友:
20多年夏普空调拆下的电容,容量一点都没缩水,

网友:
空调压缩机启动电容,大把的

网友:
空调压缩机电容,第一次看到。。

网友:
关键是20多年的电容容量没缩水少见

网友:
外壳用什么材料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铁的、铝的,都可以,千万别用黄金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年电话机的不知是什么壳的

老电话机的是电池,甲号电池,特大一个,其实只有1.5V。

网友:
洗衣机的也是这种外壳嘛

网友:
老货实在不缩水

网友:
上周刚换了一个空调电容,用了差不多20年了。短粗型的,铝壳。

网友:
我家04年的新科空调,前阵拆开,顺便把电容换了,结果量了一下换下来的容量还有标称的90%多,还是老货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电话机的是电池,甲号电池,特大一个,其实只有1.5V。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几十年了,如今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