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11拆机换中框与电池

楼主(2022-08-24):
这机器还是很结实的,背板稀碎,中框断裂,但屏幕完好无损,功能也没问题,遂在某宝购入一套拆机中框,再在论坛的商家那里买一块新电池换上;需要注意的是,换中框等于把整个机器拆一遍,没有经验的请务必小心;

iPhone11拆屏幕不需要加热,吸盘吸住直接拉就行,原电池已拆除;

主板上全是排线接口,真的恐怖;

原中框上的按键也要拆下来,拆这个按键要先拆掉金属杆然后把卡子撬起来;

用了半天功夫,总算把全部零件拆下来了;

双摄组件

面容组件,最右侧的点阵发射器对于静电非常敏感,一碰就坏,拆机时务必要注意保护;

然后原路装到买的中框上就行;

接上新电池测试一下,中间忘了拍照了,但一定要先测试再贴胶,不然有问题就麻烦了;
然后就是上防水胶,虽然防水已经基本没了,但至少能挡住灰尘;

开机,功能一切正常,面容也正常,收工

网友:
可以,现在的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A:
现在的手机拆机真的不难,以前拆HTC的机器,那个双面胶用的太多,到处都用,会让人崩溃!

网友:
按键也好精细啊

网友:
这按键的设计反馈手跟小米简直不是一个档次的。雷布斯可以学习一下。手里几个小米手机按键一言难尽。

网友:
记得哪位大神说过  不是  苹果电池   手机有些功能不正常

楼主  怎么解决的

网友:
现在的手机就是换屏幕没了指纹,除非原装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拆机真的不难,以前拆HTC的机器,那个双面胶用的太多,到处都用,会让人崩溃! ...

HTC当年是出了名的全系列难拆。排线也特多

网友:
胆大心细,技术高,还得童子功

网友:
箱底吃灰的还有一个,话筒浇水了没配件无法修,看别人修心里痒

网友:
最佩服能拆修手机的高人

网友:
想问楼主你换了电池不弹窗吗?

网友:
ip7换尾插也是大工程,差不多整机拆完

网友:
这个iPhone11摔得不轻啊,背板为玻璃的是个问题。高手,完美修复!

网友:
拆修手机的高人

网友:
佩服能拆修手机的高人

网友:
内部做工是真好

网友:
能拆装手机,真还不一般,没接触过真不敢动。

网友:
苹果手机都好拆,而且都有教程。就拆机要小心仔细,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