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还是只有is903方案带写保护?

楼主(2022-08-24):
没有新方案了吗?
慧容方案的写保护专利不是到期了吗?
SM3281能做写保护了吧?
is903磨损平衡就是一坨狗屎,而且热,4k性能垃圾。

网友A:
必须写保护,才与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写保护,才与众不同:)

说梦话就是我想找个用长储128L颗粒的写保护优盘,tiplus5000除了掉盘之外还挺好的,装硬盘盒里也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啊,这不就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650&extra=page%3D5%26filter%3D ...

SM3267有点老了。SM3281听人说好像有,但没有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啊,这不就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650&extra=page%3D5%26filter%3D ...

主要还是2D MLC都太热了。

网友C:
3281 前阵子不是就有写保护么

网友:
SK6221,SM3281,CBM2199都有写保护的板子啊

网友D:
绝版SK6221表示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 前阵子不是就有写保护么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版SK6221表示无压力

有链接吗?

网友E:
高性能写保护优盘可以买球球的46xt固态优盘写保护

网友:
有就不叫绝版了,闲鱼好像有一个,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性能写保护优盘可以买球球的46xt固态优盘写保护

温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1 前阵子不是就有写保护么

有链接吗?+1

网友F:
哪个U盘主控有均衡磨损?

网友:
我有10个以上的  903 做的U盘,稳定,烫也没掉盘过

网友:
大量读写后肯定是比较热的,毫无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个U盘主控有均衡磨损?

那就只能SSD主控了。

网友:
3281的8ce版本可以写保护的,4ce的不行
然后sm3267,上mlc还是很好的,3267是我用过最稳定兼容性最好的3.0主控了
然后2.0的有au6438(emmc的),还有安国其他好像有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