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不是可以直接控制内存的吗,为什么还要芯片组支持?

楼主(2022-08-24):
一个主板是C202的主机,是Intel的服务器级别芯片组,CPU是E3 1220 V2,三代的CPU,LGA1155针脚也可以用在H61、B75等主板上。在H61、B75主板上用普通的DDR3内存均可点亮,但放在C202主板上却没反应,无法点亮,查了下要用ECC内存,还不能是那种便宜的服务器内存,而必须要用高价的纯ECC内存。不是应该是CPU直接控制内存吗,内存的引脚都是和CPU直接相连的,没有芯片组的连接,为什么放H61、B75主板上可以用普通内存,放C202主板上就用不了

网友:
CPU又不是和内存直接连接。全靠主板连接各配件。。。

网友:
你老板不是可以让你做事吗,为啥还要让主管来通知你????

网友:
楼上们的回答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
没有啥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cache-3-10-ghz.html
这个CPU是支持ECC内存的 有没有可能 这个CPU在家用板 和在服务器板子 由某个或多个管脚控制它支持ECC还是不支持ECC

PS:我也试过在H97-Pro Gamer上用过E3-1231 V3,也是非ECC内存

网友:
能不能是一回事,想不想让你用是另外一回事。专业市场保护高利润专业配件的销量,这个逻辑很难理解? 真的难理解可以举个例子:早年中途上绿皮火车,想补个硬卧票,告知没有了,只有软卧,爱买不买。过一会广播响起:现在有硬卧了。。。

网友A:
高价的纯ECC???不是廉价的REG ECC就可以了吗?REG ECC比普通内存便宜好多啊。

网友B:
如果楼主的说法成立,AMD的CPU可以装到Intel芯片组的主板上!

网友:
照理是cpu直连内存的
我猜 内存插槽定义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的说法成立,AMD的CPU可以装到Intel芯片组的主板上!

看上去你是不知道AMD K7-2 配Intel TX主板的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价的纯ECC???不是廉价的REG ECC就可以了吗?REG ECC比普通内存便宜好多啊。 ...

E3 支持DDR3的普通和ECC内存,不支持REG ECC,要E5以上才支持REG ECC

网友:
主板BIOS问题,,以前老主板440BX的主板BIOS里就有打开关闭ecc选项。现在桌面电脑都不支持ECC。服务器主板从设计开始就必须有ECC参与才能点亮,问题重点是CPU支持的ECC功能需要主板支撑,其实很多服务器主板可以进bios关闭ecc之后就可以用普通内存了,华硕的主板基本都可以

网友:
接口不一样,用ECC内存是服务器专用的内存!

网友:
要不然Intel什么赚钱

网友:
为了服务器的稳定,服务器主板要用ecc内存的。

网友:
因为造它的人不让

网友:
我记得 赛扬300A、奔腾III 500E、图拉丁 那个时期,还有个名词叫做前端总线,外频啥的,设置不对了,一样点不亮,弄不好硬件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你是不知道AMD K7-2 配Intel TX主板的年代

430tx?,那不是应该配的是k6k6-2吗?

网友:
正方体搭积木,基本的那块只有那几个面,要多搭几块只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