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美版洁碧660(110v),不小心插在220v的插口烧坏了

楼主(2022-08-24):
工科小白,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网友:
  拆开拍高清电路板图。  简单一个阻容减压电路,估计烧了一个保险丝,  压敏电阻, 降压电容。  不过动手前,先安全警告一下,110V的, 动手能力差的, 还是TB上寄修吧,  也不贵。

网友:
内有高压,小白的话不建议自己动手,毕竟冲牙器有价、生命无价啊

网友:
拆开看看内部电路才知道,充电电路有不同的方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