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抄作业,华盛HS-1带时钟电子温湿度计,拆改R8025

楼主(2022-08-24):
逛论坛发现好多改8025使电子时钟变得非常准时的,眼馋,又看看了自己这个华盛的温湿度计,时钟那么不争气,总是慢,决定改了它
改之前忘拍正面了,先上一张和拆掉的晶振和电容的合影
用了好长时间了,红包薅的没背光

背面电池仓,两位,只有一节电池,应该是和带背光的统一外壳,选装

无螺丝,卡扣,直接撬开,一分为二

内部简洁到一目了然,拆下板子,好圆的牛屎,不是斑马纸好评

感谢数码论坛详细的教程,直接抄作业,拆掉晶振和电容,因为只有一节电池1.5V,就用8025AC了,把8025AC飞线上去,没有示波器、频率计之类的工具,就不测试了,先换上再说

6、7脚接电源,11脚接地,3脚接原晶振的一个脚位置

型号看不太清R8025AC

先装电池试一下,不工作就把8025的3脚输出换到晶振的另一个脚

能显示,蒙对了,热熔胶固定一下8025

再装回去,调整时间,等过段时间再看准不准吧

论坛拆客神器押后阵,虽然兑换后M返贫了,但是很好用

楼主:
本着节约(抠门)的原则,8025也是用签到红包薅的

网友A:
这几天改8025的 帖子多啊,看得我都心痒痒了。8025多少钱买的呢?
我有个类似的电子表,时间误差倒是可以自己调,温度误差比较大,比实际值差不多低1.5°C,怎么改呢?前天放阳台上,傍晚19:30看,表上温度37.9,湿度27%。

网友B:
穷的就剩时间了,你要的话,卖给你10块钱的

网友C:
改了一个,接晶振的一脚电容拆了,一个月差了8秒不是很理想,不知是不是另一个电容没拆有关,下次有机会拆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改8025的 帖子多啊,看得我都心痒痒了。8025多少钱买的呢?
我有个类似的电子表,时间误差倒是可以自 ...

8025买的散新,一片8毛9;温度没动过,不知道咋改,换一个传感器行不行

网友D:
有没有便宜的车票,这段时间都在改,我也痒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穷的就剩时间了,你要的话,卖给你10块钱的

不买,买了的话时间是快了呢还是慢了呢,那我这时钟不是白改了,还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一个,接晶振的一脚电容拆了,一个月差了8秒不是很理想,不知是不是另一个电容没拆有关,下次有机会拆 ...

可以试试,我这慢的厉害,过段时间就差1分多钟,才忍不住改的

网友:
不知道8025能否改在电脑主板上取代32768晶振

网友E:
有没有教程参考一下?还有这个8025芯片很常见吗?

网友F:
是不是义胜的拆机0.68和带t的0.77?红包一样买了5个,顺便14脚ssop转dip和2k电阻0.1u电容,按照手册建议6脚对地0.1u,对7脚2k,没有频谱仪,一个多月了,误差在2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便宜的车票,这段时间都在改,我也痒痒的

买的假货宝义胜家的,散新,一片8毛9,没对比过别的,也不知道便不便宜

网友G:
都有现成的电池仓,干嘛不直接上8025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教程参考一下?还有这个8025芯片很常见吗?

论坛搜一下就有好多,我也忘记是参考的哪位坛友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义胜的拆机0.68和带t的0.77?红包一样买了5个,顺便14脚ssop转dip和2k电阻0.1u电容,按照手册建议6脚 ...

是义胜家的,我买的散新0.89、0.88;我先观察几天,要是差得多也把阻容加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有现成的电池仓,干嘛不直接上8025T呢?

先试试水,两种都买了,要是AC能准,还能省一节电池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着节约(抠门)的原则,8025也是用签到红包薅的

2000年到今年4月份淘宝签到红包、淘金币红包、淘特各种红包每月能弄个几百元薅羊毛。现在马云玩儿不起了,淘金币红包取消了、套特也不让提现金了、做完任务的10元红包也分成了两个5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00年到今年4月份淘宝签到红包、淘金币红包、淘特各种红包每月能弄个几百元薅羊毛。现在马云玩儿不起了 ...

现在淘宝的大数据精准针对薅羊毛的人群,被盯上了基本凉凉。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00年到今年4月份淘宝签到红包、淘金币红包、淘特各种红包每月能弄个几百元薅羊毛。现在马云玩儿不起了 ...

你这操作就厉害了,资本家也得赚钱啊,让你给薅怕了